一个问题:把白纸粘贴到ABS外壳上,使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1-10-28):
一个问题:把白纸粘贴到ABS外壳上,使用什么胶水?
502胶,不行
一般的白纸胶,不行
AB胶,用起来有什么问题没?
不干胶,除了网上有卖的,当地应该什么地方卖?

网友:
四氫呋喃

楼主:
3M喷胶,是什么东西?

网友:
3M喷胶就是一种压缩罐装的胶,喷在物体表面用于粘贴的,上胶面积很均匀。

网友:
A4不干胶打印纸。

网友:
用这种胶最好,一般文具店有售,淘宝更多。

网友:
透明胶带!

网友:
饭粒,浆糊

网友:
喷胶好,做纸模的都用这东西

网友:
3M喷胶,或者双面胶都可以,要不就是直接是带背胶的打印纸。

网友:
哥俩好,ab胶

网友(2019-02-20):
用双面胶或者不干胶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