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1-10-28):
品胜充电器 标明: 适合充电容量500-3000mah   用它充2000mah的 三洋电池和acg电池,老是充不满,用在模拟器上总是3个灯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教各位老师 先谢谢了!

网友A:
干电池最好不要去充电

楼主:
干电池说的不对了哈。就是这个图中的电池,充不满电,啥原因?

网友:
都用爱乐普了直接买个三洋的智能冲就好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品胜充电器 标明: 适合充电容量500-3000mah   用它充2000mah的 三洋电池和acg电池,老是充不满,用在模拟器上总是3个灯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教各位老师 先谢谢了!

LZ想对干电池充电?太幼稚了!
有几个可能:
1、LZ将所有5号的电池都看作“干电池”
2、充电器针对电池品种有严格的规定,乱用会有危险。
3、干电池是指锌锰一次性电池的俗称,相对铅酸蓄电池来讲它看不到“液体”、可以任意角度使用故称“干的电池”。原则上不可以充电,早期期有人尝试过充电也可以有点作用,但不是充到全部的容量,事实上对干电池充电只是起到激活一下寿命快到的电池最后的那点余电早点放掉而已,所以表面上看视乎有“电充进去”。

网友C:
LZ测试过电池充满后的电压没,有1.3V-1.4V应该已经充满了。用干电池模拟器亮多少个灯?镍氢电池比干电池电压低,模拟器指示电压稍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电池?

错了!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最好不要去充电

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对干电池充电?太幼稚了!
有几个可能:
1、LZ将所有5号的电池都看作“干电池”
2、充电器针对电池品种有严格的规定,乱用会有危险。
3、干电池是指锌锰一次性电池的俗称,相对铅酸蓄电池来讲它看不到“液 ...

多谢指教!电池实在认知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测试过电池充满后的电压没,有1.3V-1.4V应该已经充满了。用干电池模拟器亮多少个灯?镍氢电池比干电池电压低,模拟器指示电压稍低正常。

用干电池 模拟器    5个灯全亮,用充电电池 3个灯亮。原来的品胜充电电池可是5个灯亮。是不是充电器不行了?用4---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