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全拆解

楼主(2011-10-28):
旋转变压器全拆解图

网友:
变压器?不是电动机吗?

网友:
应该是用电发电的发电机

网友A:
你折它做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折它做么呢?

是为了给你看。

你看它做什么呢?

网友:
变压器?像是个串激电机
暴力撬开边都崩了

网友:
加个水轮放到三峡大坝里发电。

网友:
相当精致

网友:
这个玩意把所有转子短路然后在定子合适的位置加移相电容和适当的交流电压 就会转
当然;还是做回旋转变压器值钱

网友:
不明原理,只看到转子四个接触环,定子四条引线,求科普。

网友:
有点像电动机!

网友:
直流电的电动机

网友:
可以改电磁无刷

楼主:
    旋转变压器
旋转变压器(resolver/transformer)是一种电磁式传感器,又称同步分解器。它是一种测量角度用的小型交流电动机,用来测量旋转物体的转轴角位移和角速度,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其中定子绕组作为变压器的原边,接受励磁电压,励磁频率通常用400、3000及5000HZ等。转子绕组作为变压器的副边,通过电磁耦合得到感应电压。旋转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普通变压器基本相似,区别在于普通变压器的原边、副边绕组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之比是常数,而旋转变压器的原边、副边绕组则随转子的角位移发生相对位置的改变,因而其输出电压的大小随转子角位移而发生变化,输出绕组的电压幅值与转子转角成正弦、余弦函数关系,或保持某一比例关系,或在一定转角范围内与转角成线性关系。旋转变压器在同步随动系统及数字随动系统中可用于传递转角或电信号;在解算装置中可作为函数的解算之用,故也称为解算器。   旋转变压器一般有两极绕组和四极绕组两种结构形式。两极绕组旋转变压器的定子和转子各有一对磁极,四极绕组则各有两对磁极,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检测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多极式旋转变压器,用于高精度绝对式检测系统。
编辑本段工作原理
  定子绕组D1-D2接交流电源激磁,转子绕组Z1-Z2接负载ZL当主令轴带动转子转过θ角时,转子各绕组中产生的感应电压分别为  换算式
  换算式
式中k为一相定、转子绕组的有效匝数比(变比)。如用转子绕组激磁,定子绕组输出时表达式相同(只是k值不同)。采用不同接线方式或不同的绕组结构,可以获得与转角成不同函数关系的输出电压。采用不同的结构还可以制成弹道函数、圆函数、锯齿波函数等特种用途的旋转变压器。   利用两台相同的正、余弦旋转变压器可组成单通道测角系统。一台旋转变压器为发送机,另一台为控制变压器。发送机由交流电源激磁。旋转变压器的精度为6′,单通道系统的精度不小于6′。为了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可采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图2)。用四台结构相同的旋转变压器,两台XZ1与XZ2组成粗通道测角系统,另外两台XZ3与XZ4组成精通道测角系统。XZ1与XZ3  旋转变压器原理图
、XZ2与XZ4分别通过升速比为i(i=15~30)的升速器相连接。当主令轴带动粗通道的XZ1转过θ1角时,精通道的XZ3将转过iθ1角,XZ2与负载同轴,其转角为θ2时,XZ4的转角为 iθ2。粗通道的输出电压Uc1=kUr sin δ,精通道XZ4的输出电压为Uc2=kUrsin iδ,式中δ=θ1-θ2。二者的输出电压经过粗精转换器处理后再经放大装置驱动负载。应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可组成双通道伺服系统,当误差角δ较小时用精通道信号控制,误差角δ较大时用粗通道信号控制。因此系统的控制精度最高可达3″~7″。为了减少减速器齿轮间隙造成的非线性误差,可采用电气变速式双通道测角系统,即采用多极旋转变压器。它是在一个机体内安装单极和多极两台旋转变压器,而共用一根轴。用单极变压器组成粗通道系统,多极旋转变压器组成精通道系统。这样既能提高精度又能简化结构。
编辑本段旋转变压器的分类
  按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间的函数关系,主要分三大类旋转变  旋转变压器
压器:   1.正--余弦旋转变压器----其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的函数关系成正弦或余弦函数关系。   2.线性旋转变压器----其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成线性函数关系。 线性旋转变压器按转子结构又分成隐极式和凸极式两种。   3.比例式旋转变压器----其输出电压与转角成比例关系。
编辑本段旋转变压器的应用
  旋转变压器是一种精密角度、位置、速度检测装置,适用于所有使用旋转编码器的  旋转变压器
场合,特别是高温、严寒、潮湿、高速、高震动等旋转编码器无法正常工作的场合。由于旋转变压器以上特点,可完全替代光电编码器,被广泛应用在伺服控制系统、机器人系统、机械工具、 汽车、电力、冶金、纺织、印刷、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电子、冶金、矿山、油田、水利、化工、轻工、建筑等领域的角度、位置检测系统中。也可用于坐标变换、三角运算和角度数据传输、作为两相移相器用在角度--数字转换装置中。

网友:
老式的直流电焊机就一旋转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