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能用8A接,几十元那种并充板吗,同时充6块(2-6S的)

楼主(2011-10-28):
A6,能用8A接,几十元那种并充板吗,同时充6块(2-6S的)

楼主:
用8A,A6,确定受得了,不会烧的吗,怎么搜贴时,这么多人用8A都烧了啊

网友:
现在我用7A还没有发现问题   8A还没有用过哦

网友A:
不建议用8A充电

A6的软肋在平衡充插头,就算A6能输出8A,那个平衡充插头能耐8A电流吗?
我也用并充板,充电时电流调到3A,连接充电器和并充板的线路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的软肋在平衡充插头,就算A6能输出8A,那个平衡充插头能耐8A电流吗?
我也用并充板,充电时电流调到3A,连接充电器和并充板的线路温。

吓?怎么人家PL8用并充板充也行啊?怎么就受不了?如果用8A充,每个电池的电流就是8除以6啊,这样电流就小了。关键是充电器输出8A,有没有问题,是充电器受不受得了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高手进来回答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吓?怎么人家PL8用并充板充也行啊?怎么就受不了?如果用8A充,每个电池的电流就是8除以6啊,这样电流就小了。关键是充电器输出8A,有没有问题,是充电器受不受得了的问题。

你能分清PL8和A6充电的差别吗?
A6是从平衡充插头充电的,从充电器到并充板也是要过平衡充插头的,那个插头能耐8A电流吗?
明白了?

网友:
拿个电扇对着吹其实应该没问题

网友:
建议做根主线吧

网友:
5A够了吧

网友:
8A用5A,娶老婆插入一半!

楼主:
是不是拆开做根主线,就没问题啦。????这样就完全插入了吧?

网友:
A6 不建议超过 5a的电流使用 。。。。。。     6-8a  我已经烧啦  3回啦

网友B:
同意LS,A6建议不超过5A充电,如果要大电流充电还是用串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LS,A6建议不超过5A充电,如果要大电流充电还是用串充吧。 [/quote
当然是要大电流串充啊,怎么有人的说用8A,并那个板就行了,说那平行线能承受得了。

网友:
A6是并行充电,内部设计超过5A电流危险,通过平衡线充电,不适合大电流充电。PL8是才是串充,通过动力线充电,适合大电流充电,两种充电模式不一样,这样说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来说一句,任何电子产品极限使用时间过长都可能问题,8A冲只要散热没问题,冲两三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8A冲时间太长那就又危险了,建议8A以下,通风地方冲,问题不大。

网友:
保险起见,7A左右冲,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