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发动机马达

楼主(2011-10-28):
背景:油动直升机油动固定翼飞机,每次启动发动机都要拿电启动器或者手拨(固定翼)启动,很麻烦。本人打算用直流电机自制发动机马达。
思路如下:47发动机(即47级),将启动马达(直流电机)直接做在发动机上,搭配一定的外围电路,通过拨遥控器CH5就可以启动发动机。
问题如下:
47发动机的启动转速多大?启动扭矩多大?
网上找的资料,启动转速大约500转/分钟,启动扭矩多大一直找不到,所以不知道选择多大的直流电机。
看到过别人做的发动机马达,图片见附件1。他选择的电机看起来体积很小。电机轴和发动机主轴通过齿轮连接,螺旋桨直接安装在发动机主轴上。

网友:
启动电机齿轮电池一套加起来重量不小,47级的飞机估计带不起来。

楼主:
忘了上图了。下图是论坛里某个朋友发的帖子里的照片。

注意电机,看起来体积很小~

注意电机,看起来体积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坛里有朋友测得47级拉力有2500,这样算,加套马达,还可以吧

网友:
通过变速肯定可以

楼主:
我打算选用一款R540直流减速电机,转速1000rpm,扭矩10Kg·cm,由两者乘积可得输出功率约100W,电机重300g,长约90mm(包括减速箱)。这是我目前在淘宝上和哈尔滨船舶电子大世界(本人现在哈尔滨)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一款电机了。如果哪位朋友知道更好的电机,包括体积、重量、转速和扭矩,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上图了。下图是论坛里某个朋友发的帖子里的照片。

我没看错的话这个是OS240
这种机器飞大像真的,重个马达和变速齿轮什么的不觉得
你47级的机器估计危险啊

网友:
支持,如果确实可以你也是填补国内空白,哪有成品套件卖就好了。

网友(2012-11-14):
发动后马达不分离就成发电机了

网友:
两者兼顾也不错啊

网友(2013-01-21):
两者兼顾就不用接收机电池了但是有一个问题,熄火就失控了

网友(2013-02-24):
不安装超越离合器,当发电机应该不行了,消耗的功率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