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关于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就是想知道各位的遥控器用的是什么电池
我用的是555的5号电池,5元8颗,没几天就挂了,实在吃不消啊,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电池可以用,比较经济的

网友A:
用镍氢充电电池,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镍氢充电电池,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改锂电

 用镍氢的话电压只有1.2V,8颗是9.6V,遥控器是缺电报警状态.....难道用10个
 锂电3S的话充满时12.6V,正常时是11.1V,也是不行.....
正在考虑用直流变压器,看看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镍氢的话电压只有1.2V,8颗是9.6V,遥控器是缺电报警状态.....难道用10个
 锂电3S的话充满时12.6V,正常时是11.1V,也是不行.....
正在考虑用直流变压器,看看可不可行

谁说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镍氢的话电压只有1.2V,8颗是9.6V,遥控器是缺电报警状态.....难道用10个
 锂电3S的话充满时12.6V,正常时是11.1V,也是不行.....
正在考虑用直流变压器,看看可不可行

多潜水吧,镍氢或锂电都可以,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镍氢的话电压只有1.2V,8颗是9.6V,遥控器是缺电报警状态.....难道用10个
 锂电3S的话充满时12.6V,正常时是11.1V,也是不行.....
正在考虑用直流变压器,看看可不可行

H电池充满是1.6V一只
3s锂电完全合适

网友:
你把电池充满看看电压还是不是1.2

网友B:
天7  4个镍氢=5.4V   刚刚好   每天都飞30分钟  能用多半个月道一个月  看电池怎么样了  我用的   南孚数码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  4个镍氢=5.4V   刚刚好   每天都飞30分钟  能用多半个月道一个月  看电池怎么样了  我用的   南孚数码型

1.2X4好像=4.8V...
 今天用了几个之前的电池,控显示电量不足,量了一下,电压11.5V!!! 可能是人品问题...
电池充满电时电压比较高,但是能高多久呢?只要降到正常电压,3S的锂电就只有11.1V
 多谢各位留贴

网友:
南孚 或者 充电 镍氢 都会用很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用3个手机电池改3S遥控器电池成功 ,不用再为遥控器电池烦恼了,最重要的是,电池是舍友给的,不用自己去买,哈哈~~虽然家里有好多废电池 等寒假回家再理他们吧
事实证明昨天11.6V遥控器不正常时人品问题,因为那几个电池快过期了

网友:
1.5v电池满电大约是1.55左右8颗12.4v左右。普通5号充电电池充满电压1.43左右,降到正常电压大约是1.36左右。8节11v左右。3s锂电池充满在12.3v左右。哪个告诉你不能用?而且你自己试过没有?没试过就说不能用?
只不过用满的普通1.2v充电电池最多也就是显示30%的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个手机电池改3S遥控器电池成功 ,不用再为遥控器电池烦恼了,最重要的是,电池是舍友给的,不用自己去买,哈哈~~虽然家里有好多废电池 等寒假回家再理他们吧
事实证明昨天11.6V遥控器 ...

另外那个1.5v的电池没电了电压虽然还高但实际上内阻增大了所以现象看起来是没电,但电压还挺高

网友:
多潜水就完全没这些问题了,抑或者淘宝搜下“控电”你也会有答 案的

网友:
遥控报警电压不可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