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cpx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请问各位,我手中有JR9X2的控,想入一架mcpx,能用吗?如果能用,在控上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买个dm9高频头就可以了

网友B:
9X2不行 换高频头 要DSM2制式

网友:
谢谢两位的答复!

网友C:
一个 dm9要 580
还不如入一个 dx6i 才 400多。。。

网友C:
昏。。。这样啊 看来还是买个好的控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