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 Pro 3GX 装UBEC

楼主(2011-10-28):
我的450 Pro 3GX换了3个DS95后BL35X电调就异常的烫。

现在买了好盈的8A UBEC。请教各位如何接线到3GX和电调?

我用的是2个JR卫星天线直接接到3GX。

:loveliness: 多谢了!

网友:
还是请楼下帮忙解答

网友A:
UBEC接电调的输入端,就是电池插口哪里,焊上去直接从动力电池取电的,一端插在3gx的供电口上,电调上原来的bec线拔掉中间的红色供电线,然后插在3GX的油门通道上。搞定,我时用了260MG很烫,也改得好盈UBEC,但是改完依然很烫,打算升级凤凰50,建议楼主换电调。35X满足不了450MX的,以前的老电机还勉强能应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我用410M时电调不烫,用了DS95才很烫。先试试UBEC看看。如果不行就换凤凰50。

网友:
上ubec然后改用6s好了,ubec输入端跟电调输入端并联,然后电调输出红线断开,UBEC输出随便插在接收机的空闲口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了!

网友:
换凤凰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EC接电调的输入端,就是电池插口哪里,焊上去直接从动力电池取电的,一端插在3gx的供电口上,电调上原来的bec线拔掉中间的红色供电线,然后插在3GX的油门通道上。搞定,我时用了260MG很烫,也改得好盈UBEC,但是改 ...

改用好盈40A白金版吧,带三个260MG和一个450MX也比常温高10度左右。没跟你我是用6S电吧?

网友:
标题

6s 35x+ubec 一点温度都木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把好盈8A的UBEC装上了。飞了几块电,BL35X都是40度左右,不烫了。还是装的3个DS95,1个DS520。UBEC是挺管用的,就是整机重量多了33g。

改天把尾舵换成BLS257,应该锁尾性能会跟好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UBEC好重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盈的8A UBEC 就是好重,由全屏蔽的金属盖和两个磁环。占了全机5%的重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重量轻的5-8A的UBEC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严重怀疑我的35X是坏的,我加了UBEC,飞一个电都很烫,请问楼主是外置电调还是藏在肚子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我的35X是坏的,我加了UBEC,飞一个电都很烫,请问楼主是外置电调还是藏在肚子里的。

我的35X是藏在机肚子里的。加了UBEC就没有高温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飞两个电会躺手吗'我的佷烫'但不会保护

网友:
DS95标称电流1A以上, 楼主35X没烧我觉得算是很走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我的35X是坏的,我加了UBEC,飞一个电都很烫,请问楼主是外置电调还是藏在肚子里的。

我之前就这么怀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重量轻的5-8A的UBEC吗?

可以用3A的, 只对斜盘舵供电, 电调BEC继续给接收/尾舵供电, 得自己做些转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比较走运。换了3个DS95后只是低空悬停试飞,还好没把BL35X烧了。现在装了UBEC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8A的UBEC是重了点,不过也感觉不出飞行性能有什么影响。就这样用这吧。

等DS520飞一阵后,打算换成BLS257作尾舵。不知无刷的舵机寿命会比有刷的长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