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的问题请教 望老鸟多提建议

楼主(2011-10-28):
以前一直飞500  现在想换700飞飞  对于配置还是一直拿不准 希望大家推荐一下
想装一台可以暴力爽飞3D的700配置不知道用什么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另外想问下一个纠结的问题 700E和700N 选哪个

网友A:
要暴力肯定要电的啦。
选择很多。
比如低端的KDS700.阿赖700.
中高端:JR VIBE 90,Logo 600se,雷虎E720,RAVE 90E, Kasama, HIROBO D3 改电 等等等等。
配置比如斜盘futaba BLS 255HV
尾舵BLS 256HV
电机Kontronik Pyro 52,或者KDE
电调Kontronik Heli JIVE 120HV
Mikado Vstab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暴力肯定要电的啦。
选择很多。
比如低端的KDS700.阿赖700.
中高端:JR VIBE 90,Logo 600se,雷虎E720,RAVE 90E, Kasama, HIROBO D3 改电 等等等等。
配置比如斜盘futaba BLS 255HV
尾舵BLS 256HV
电机Kon ...

再加个 nick maxwell  就是高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 nick maxwell  就是高配了。。。。。。

加个菜神之鸟就是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