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Aquacraft Vela One Meter如何?

楼主(2011-10-28):
在美国的ebay上看到这条船,全套包括2.4G遥控器只要349.98美刀。做工看起来很不错,主要数据如下:
  Hull Length: 40 in (1015 mm)
  Beam: 6.5 in (165 mm)
  Height: 79 in (2005 mm)
  Weight: 6 lb (2.72 kg)

玻璃钢船体,主桅杆是两节碳纤的,其他铝制。外形
是根据美洲杯帆船赛意大利月神队的赛船LUNA ROSSA号为原型,官方授权特别设计的竞赛级帆船模型。
国内空船价格也要1280人民币。主要是里面的收索机好像不常见,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了解的高手能看看图片好评论一下吗?

要不是东西太大,都想让朋友帮我从美国买了寄回来了。

奇怪的收索机,像舵机一样

奇怪的收索机,像舵机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如何”是啥标准呢?性价比?做工?用料?性能?
作为商品船,这条1米的玩儿玩儿还凑合,但性价比不高。作为竞赛船,差得远了。同样是1米船,东莞豪威的不比他的差。漂洋过海,运费也够可观的了。
另外,这条船里面的遥控设备都是垃圾产品,没啥值得买的,也不是收索机,而是普通舵机+长摇臂的布局。
建议楼主先把手上的船跑起来,积累操船经验,然后选择比较专业的模型,不要把投资浪费在这些性能很差的商业产品上。这条船淘宝上就有,根本无需费力从美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诚恳的提醒。主要是对这台古怪的收索机有点好奇。经您这么一说,果然是舵机加长摇臂。
没想到老美也这么坑爹。

网友:
350美刀简直就是坑爹啊。。。楼主估计刚入模吧,舵机手长了点就不认识了?  ,90%的几率它是漂洋过海到的美利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也看到过有人讨论用大功率舵机带长摇臂做收索机使用的。听说发现500就是类似的构造,只是从没有见过内部。
从理论上看,这艘船既然是1米级别的,还用舵机当收索机,应该挡不住太大的风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误解了,事实上大扭矩的普通舵机很多都应用在竞赛船上。而且事实上长摇臂的响应速度比一般的收索机更快。而专业的竞赛级收索机价格不菲,都是四位数的。两者各有利弊,任何一种都并不绝对具有什么优势。反过来说,大扭矩的普通舵机价格要比专业收索机便宜多了。

网友:
这条船不值得买!如果楼主想比赛的话。
极力赞同 triplane 的观点。

其实用大力舵机代替收索机是完全可行的,优点是速度会非常快!操控手法要特别练习,缺点是必需要用一个动滑轮(或单独的支点)来增加舵机的力量,由于一般用大力舵机做收索机一般走暗线(从船仓内走线),就造成了维修(抢修)时间较长,如果走明线,难看不必说,而且容易挂线,所目前还是用转盘式收索机占多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美国的ebay上看到这条船,全套包括2.4G遥控器只要349.98美刀。做工看起来很不错,主要数据如下:
  Hull Length: 40 in (1015 mm)
  Beam: 6.5 in (165 mm)
  Height: 79 in (2005 mm)
  Weight: 6 lb (2.7 ...

国内比赛引用的基本都是德国老瓦的船,那边协会的船见的不是很多,如果楼主想要懒省事的话可以直接购买比赛的冠军船或者在比赛中性能突出的,国内很多都是在世界比赛结束的时候购船的,F5帆船的船身设计其实是很讲究学问的,而并非看重其外表华丽和做工精细程度,当然楼主要用作非比赛的话,只要自己喜欢称心就行。样子和国内竞技帆船有些不同,具体性能需要实战才能知晓。。

网友:
AC100

正如楼主所说,这条船是美洲杯帆船赛的缩比船型,欧美称为AC(American Cup)级,1米的是AC100,,1米2的叫AC120。国内没有这个级别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