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ch中实时显示主轴转速

楼主(2011-10-28):
1。首先按下面电路图制作测速探头,R2的值根据D2的选择决定,在10K-150K之间,否则NE555可能不工作。
如果其他制作问题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6668&page=8#pid6910546pid6910546

2。我用的是并口13脚做主轴转速输入,所以把探头的信号输出和并口的13针相连,地接地。然后在Mach中按以下设置。

3。是终效果图,用示波器测试了下,转速误差很小。

网友:
标记下,实时显示主轴速度很爽。

网友:
及时雨啊!

网友:
楼主接下来搞闭环吗?

网友:
这可真不错,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用别的方法实现mach中主轴调速

网友(2012-05-27):
引用 楼主:
准备用别的方法实现mach中主轴调速

祝你成功,要分享一下哦。

网友(2012-10-22):
看着诱惑哦

网友B(2012-12-19):
请教这个电路的输出端,我可以接入MACH3 的同时并联接一个数显表头么?

网友(2013-06-18):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电路的输出端,我可以接入MACH3 的同时并联接一个数显表头么?

可以接,完全没问题
555在这里做信号整形,
它的带载能力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