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电池为何冲不入电

楼主(2011-10-29):
昨天刚刚弄了个4600毫安的电池
刚冲了5个小时装上3818玩了不到2分钟竟然不动了。。。。。
难道是因为原厂的充电器太垃圾了吗  朋友说要换哪种200多的充电器才可以
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好心人们给回个话啊

网友:
4600毫安的电池组

NiMh电首次用原装充电机要充十小时以上才能激工活的,
手摸要有点发热才成。

以后再充就要计算时间:以电池容量除以充机输出=X小时,
手摸要有点微温就可以了。

最好找有B6或以上充电机的朋友幇忙,用自动代充一次激活。
注意此种电池是会有记忆的。

香港陈伯

网友:
应该是插头没插好。

网友:
容量大,用较好的充电器充电较好……

网友:
原充机充4600ma 首次充得一整天才行

网友:
不论如何,充5小时玩2分钟是不可能的,就是原厂充电器太差,也不可能玩这点时间,应该是插头没有插好的原因

网友:
我1700ma的都充5-6个小时一次!

网友:
哈哈,你用原厂那个充电器我记得才400还不是500ma的电流吧~~那个冲4700的电池最起码要冲15个小时!!!才有可能充满。你冲5个小时连1/3都没到~~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连接好吧

网友:
不过说用200多充电器的人是忽悠你,你用的应该不是锂电,那种200多的是锂电专用,给那些个高端电动直升机之类的电池充电的。镍氢电池用不着那么好的,而且也用不了~~你那电池难道有专用的充电线?

楼主:
我这个是镍氢电池啊 超级重
因为是附近的模型店买的 拿来的时候是T头的
我自己给改了田宫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镍氢电池啊 超级重
因为是附近的模型店买的 拿来的时候是T头的
我自己给改了田宫头

镍氢电池普通充电器足够了就用hl原装的那个足够。这次吧电放光了好好充20小时以后再看,如果不行说明坏了找店家换。不过换了t头是不是做头子的时候没弄好接触不良?

楼主:
哈哈 各位兄弟真是太热心了
谢谢谢谢
我下去再试试  电池弄好了 开始小改下
等泵和喷笔到了 弄个雪地涂装
到时候轻点拍啊

网友:
我也卖了2个4000MA的电池 自己组装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