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无副翼

楼主(2011-10-29):
首先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副厂、山寨厂,正是这些工厂,让我改装模型的成本大大下降。

在完成Pixy(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7791)之后,新的改装计划已经基本成形:

这是一种完全不需要加工原有零件的无副翼设定,唯一的改动只是把中联的两根定位梢拔掉。

用两个剪断的舵机摇臂作为相位器摇臂,通过一颗M2x18的螺丝与中联、主轴连接

受制于连杆长度和刹车盘,正螺距理论上可以超过30度

负螺距理论上可以达到80度,而且不会卡死。

末尾,想讨论一下刹车盘的作用,这个问题以前有过很多讨论,似乎都一致认为刹车盘是无用之物,但是我觉得,刹车盘是一个保险,就是在出现机械故障,或者旋头调整有问题时能够限制大桨的最大螺距,避免造成更大的机械损坏。

网友A:
Edward~不花錢你也可以這樣改喔!

http://www.rcmania.hk/2011/03/2503

网友:
飞吧 我要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ward~不花錢你也可以這樣改喔!

http://www.rcmania.hk/2011/03/2503

谢谢铁汉大大的建议!你的改法我也考虑过,但是由于没有去掉相位器,所以旋头的高度会比我的改法要高。

我这种改法能大大降低旋头高度(当然,需要截短主轴和重新打大齿螺丝固定孔),使得旋翼平面离重心更加接近,这样做翻滚动作时应该会更精确。

我这种改法的弊端就是由于两个相位臂占据了中联下部的空间,不能像你一样加上两个混控臂来降低舵机的载荷,所以估计舵机会很短命。

网友B:
无副翼是不会受到刹车盘的限制的。。。

因为桨夹摇臂比较长。。。SO。。。你的也要改下才可以。。。

网友C:
相位摇臂精度行吗

网友D:
力臂不对,这样舵机负荷很大

网友:
很强的改造!

网友E:
楼主毫无无副翼结构机械常识'这样改对机械和电子结构的精度要求相当高'能用到的舵机行程太小'放弃吧'铁汉那个改法可能是保留原中联和大奖夹的唯一方法

网友F:
桨夹的摇臂太短了。舵机行程会很短,斜盘感度只能调到很低,稳定性大大降低。舵机负荷也会大大增加。

网友:
 弱弱问一句,无副翼会不会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桨夹摇臂比较长。。。SO。。。你的也要改下才可以。。。

刹车盘限制的问题,只要去掉刹车盘就行了。换桨夹就失去了原配件改造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夹的摇臂太短了。舵机行程会很短,斜盘感度只能调到很低,稳定性大大降低。舵机负荷也会大大增加。
引用 网友E:
楼主毫无无副翼结构机械常识'这样改对机械和电子结构的精度要求相当高'能用到的舵机行程太小'放弃吧'铁汉那个改法可能是保留原中联和大奖夹的唯一方法
引用 网友D:
力臂不对,这样舵机负荷很大

我在回复铁汉的时候就已经提及舵机的问题,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把连杆装到舵机摇臂最里面的一个孔里,这样在不减少舵机行程和解析度的前提下,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舵机负载。
其实都是杠杆原理,负载大了,除了可以增长动力臂(铁汉的改法),还可以减短阻力臂(我的改法)以维持相同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位摇臂精度行吗

主要是尼龙舵机摇臂不及铝合金刚性好,会稍微影响精度。但是想想当年600的SF臂、混控臂和桨夹不也是塑料的。

网友A:
還是不推薦你這樣改,機械損耗大,控制精度低

我2007年已經在翼手龍50側試過這樣的改法,機件老化很快
輕輕一撞,那搖臂都要換,控制很不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還是不推薦你這樣改,機械損耗大,控制精度低

我2007年已經在翼手龍50側試過這樣的改法,機件老化很快
輕輕一撞,那搖臂都要換,控制很不准。

建议LZ实际练机,看看是否符合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不推薦你這樣改,機械損耗大,控制精度低

我2007年已經在翼手龍50側試過這樣的改法,機件老化很快
輕輕一撞,那搖臂都要換,控制很不准。

谢谢铁汉的指导,我第一次上无副翼,故很多细节都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LZ实际练机,看看是否符合所说

我這不就把結果給寫出來了嗎?有什麼好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