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 3GX升级1.2后起飞后仰小炸,基本发现原因,请升级后的模友留意

楼主(2011-10-29):
昨天看见1。2版本固件出来,迫不及待地升级试飞,结果起飞一推油门600EFL PRO突然后仰,损失尾桨,尾传动齿和小齿盘,事后检查发现修正方向并没有反向,因此请大家来讨论分析下原因。说下可能原因:

1 飞机电池让我调后了一厘米多,因为之前重心比较靠前,调整后仍然靠前但好了一些,不知与重心有关否?

2 升级时打开软件使用read读出我1。1的参数,然后升级1。2,再用write写入,期间改了1。2多出来的那个飞行手感设置,由60改成50。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操作错误?

3 升级后没有用按set键的方法重新设置3GX行程,反向和陀螺仪等参数,这里有问题吗?

由于不希望再出问题,希望高手们帮忙分析,不胜感激,谢绝灌水。

2011.10.31飞机修好,重新试飞,这次没有出现问题。
        升级1.2固件后发现,十字盘的运动方法有点像锁尾模式下的尾舵机,就是说飞机待飞时推拉升降舵和拨动副翼杆试舵后,操纵杆虽然回中,但是十字盘并没有回到水平状态,这和之前的1.1,1.0版本的十字盘运动方法很不相同。
        因此我推测是我起飞时习惯性试舵,导致十字盘不水平,因此推油起飞就后仰炸了尾桨。不知道其他模友是否也注意到这一点。

网友:
升级之后相当于电脑格式化了,当然要按set重新设置了。

网友:
我的500用MB,也发生过这故障,经检查,是十字盘的问题,换了十字盘后灰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字盘什么问题啊?没有重新调平?

网友:
LZ升級完后要按 " SET " 鍵重新設定過
亞拓官網原文如下:
ALIGN 3GX V1.2版發佈!
3GXV1.2版是特別針對飛行風格特性、尾舵性能提升、優化定速器功能這幾個方面進行修正,新增加的『飛行風格』選項,玩家只要透過電腦端介面的調整,就可以調整屬於自己的飛行手感,想要紮實的操控特性、明確的頓點表現,你可以把飛行風格數值調低;想要較為柔和順暢的飛行手感,執行動作的轉換更為快速流暢,你可以把飛行風格數值調高一些。
除此之外,V1.2版也有優化提升尾舵性能,更新後你可以明顯感受出尾舵更穩定角速度表現,鎖尾性能更加優異。定速器的功能有更準確的定速效果,3D飛行時主旋翼轉速更為恆定。
最後要特別提醒各位玩家,更新V1.2版會把原先的設定回復到出廠設定,如果你想要繼續使用原先參數,更新前可以使用儲存功能把參數另外儲存起來。最重要的是更新完畢後,別忘記要重新設定3GX喔!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我昨天也升级了,没按SET重设,也可以用啊

网友:
我也没有重新设定…感觉还不错…挺好的…

网友:
这个和使用设备有关,比如FUTABA 油门通道 就要设定REV,而JR正好不用设定反向 用NOR。我个人安全起见从新SET一遍,1.2好飞

网友:
我的3gx 到手一周,从1.1到前天晚上升级1.2,共测了不到20个起落,其中发现几次,上电自检正常,推油到要起飞的时候发现十字盘偏了,第一次没起飞大桨擦地,后两次及时收油,重新上电自检又对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机身震动造成的。搞的我现在每次起飞前都很小心观察是否会突然十字盘偏向。还有次是飞的时候有一两次落地很重,拉起来后就无法平稳悬停了,老往一个方向偏。
另外感觉,升级后,应当重新dir一次。

网友:
升级后要重新设定3GX。

网友:
还没升。。。先看看前辈们使用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起飞十字盘偏之前3GX有没有按set重新设定过行程等项目啊?我之前有轻微双桨时也起飞不稳定,后来排震就好了,现在升1.2不应当是震动问题啊

网友:
回楼上 非常确定 肯定 SET设置好后,都飞了几个电了,换电池自检正常,启动到飞机快离地的时候十字盘突然倾斜了。
今天下午,飞了几个电 ,在天上翻来翻去,突然看不清正反,炸草丛中,从草丛中找出机机,拔电,转了下尾管,上电一切正常,零损失,原地复 活。

网友:
我今天升级1.2也测试了三个起落,第一个起落,居然又双桨,但是后来调整好了后,就比较好飞,但是升降觉得没有调整好,其他非常好,自旋比较柔顺,相对于1.1来说,是提高了不少!

网友:
还是没有说清楚1.2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3GX 1.2感觉飞机放地上试舵时候十字盘不因为操纵杆回中而回中,类似尾舵的锁尾模式,你的飞机是这样不?
什么飞机3D炸鸡还不坏啊?肯定不是600级的吧

网友:
回楼上:我的是山寨450,用一个旧的有副翼旋翼头改的无副翼头。
“飞机放地上试舵时候十字盘不因为操纵杆回中而回中,类似尾舵的锁尾模式” 我的一样正常。
我的问题是:有几次飞的时候中途换电池后,准备起飞到飞机快离地的时候,十字盘突然往一个反向偏,开始以为是震动引起的,结果昨天炸鸡后,拔电、插电自检起飞,又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这1.2还不甚稳定啊,尝鲜风险不小,450还好,600因为这个炸机就损失大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离地前一瞬间向左倒,要向右急打舵纠正回来,但是离地之后就一切正常,搞得每次起飞都提心吊胆的

网友B:
只要不是我一个人遇到 就放心了

网友C:
我的600EFL飞了两个电,都出现这个情况,不过是在降落后,幸好是在田埂上降落的,天又下雨,只擦的一身泥,还以为风吹的呢,第二个电有准备,打舵给稳回来了。不过1.2的自旋的确比以前自然了。

网友:
升到1.2之后一直是这样,不打舵往左倒,一打舵就往右倒,每次起飞都像喝醉了一样
今天中午大桨都擦到地了,起飞之后就一切正常

网友B:
今天上午又试了下,4个电,没发生起飞瞬间十字盘偏向。
另外 我把自旋优化设置为70,有点有副翼的感觉了
请教:风格0--100在航行和3D有啥区别?现在我设的40

网友D:
风格选择,越高操作越柔和,越低操作越硬朗。

网友E:
我的不能升级。。。提示出错。。。
降级到可以。。。悲剧。。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控的中立点漂移引起的问题
昨天拿到新控,顺便就换上有副翼一套,今天中午试了下,完全没有起飞东倒西歪的感觉
晚上回去换回3GX,再试试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sha胖子!

网友G:
升级有啥子好处?

网友H:
已经升了,等试飞

网友I:
已经升级了1.2 感觉和1.1有天壤之别,风格调到40% 手感相当不错

网友B:
想学习下 3GX活动的PPT培训资料,怎么一直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