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100s主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1-10-29):
新买了一个100s,每次启动推油门时有一个舵机先升到最高点,当油门过中点时舵机才回到中点,后面一且正常若是起飞时缓慢推油门就会右倾翻到,只有猛推油门起飞,是个例还是都这样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所有的100都这样,因直升机有地效的关系,所以设计了起飞混空补偿,一般油门超过30%,就恢复正常。如果LZ不喜欢这个混空可以调整油门的微调,让这个混控提早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所有的100都这样,因直升机有地效的关系,所以设计了起飞混空补偿,一般油门超过30%,就恢复正常。如果LZ不喜欢这个混空可以调整油门的微调,让这个混控提早关闭

多谢

网友:
说明书上不是写了吗?

楼主:
我一直以为混空应该是平滑变动而不是这样突然变化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