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olution of my heli-450, FUTABA CGY750无副翼系统,MEGA定速 附整机调试过程

楼主(2011-10-29):
开篇

一直都关注无副翼系统,很向往无副翼系统
对直机来说,无副翼带来的提升 就是  灵活  性能  动力 稳定性!
偶一直持续地关注V-BAR, MB,CGY750~

看见CGY750的简介已经控制不住。。。
Great news for heli fliers: Amazingly compact and lightweight with governor included, Futaba's CGY750 ultimately
exceeds the already high expectations raised by the groundbreaking GY701 Heading Hold Gyro. The CGY750 3-axis gyro
with governor features incredible performance due to its exceptional sensor design and its advanced/adaptive PID
control algorithm. The new design provides a large, easy-to-read OLED display, plus the fastest operation possible
in both gyro and governor. Basic and Expert menus allow for quick set-up. With the CGY750, Futaba delivers all of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in one compact package:

参数也是口水直流。。。。
Features a dynamic gyro response range of +/- 1200 degrees per second.
Combined gyro and governor integrates throttle and pitch commands seamlessly.
Integrated governor provides a wide rpm range - from 1,000 to 3,000 rpm.
Supports all swashplate types.
Flybarless control and governor are combined into one small, 13 gram package.
Low-profile 3-axis gyro sensor weighs only 10 grams and measures just 21mm x 21mm x 10mm - fitting into virtually
any size machine.
S.Bus compatible.

再让我看到CGY750实物的时候。。。
第一眼,我就被她迷上了~
如此小巧精致~
OLED的开机画面如此让人心动!

现在各家无副翼陀螺仪的传感器技术已经相当~
我觉得,FUTABA的自控算法是毋庸置疑非常优秀的,GY701,GY520就是很好的佐证
所以年前我就一直持续的关注~
终于等到FUTABA 12FG 遥控 V3.0软件的发布,支持控上直接调整三轴感度!
终于等到CGY750价格相对稳定和合理~

于是在这个2011的春天~找本地AK,出手拿下!
先来两张美图~

开箱照片:

拿到CGY750的包装盒,就和IPHONE的包装盒一样
非常精致.
套装是CGY750陀螺仪配的6203 SBUS接收机,
通过一根舵机线就可以连接完毕~实在是太方便了
以前不理解FUTABA为什么出SBUS,现在终于明白了~
省去大把的连线呀!

楼主:
The Evolution of  heli-450

无副翼旋翼头篇

本想入RJX的450无副翼旋翼头,可惜只有黑色的~

我的YT SP的十字盘,推力轴承座、尾舵机固定座都是蓝色的
黑色配上这些蓝色真的是很难看啊~无比山寨的感觉啊。。。伤不起啊!!!

刚好朋友的MB用的飞越的蓝色无副翼旋翼头,感觉无论是颜色,还是做工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价格相比亚托那是相当实惠~
未来3D炸起来也没太大鸭梨 哈哈!
于是和朋友一起兴致匆匆买了一套回来~
旋翼头上果然每个螺丝都没打胶。。。汗一个~

每个螺丝都拆下来老老实实打胶吧~
无副翼旋翼头怎么装?
参考YT的图纸吧:

注意图中3.7MM的距离!

楼主:
陀螺仪,接收机  固定篇

CGY750的陀螺仪传感器装在原来GP750的位置
原装的减震垫很薄,粘得很稳~
6203接收机装在最下面,用炸带和胶垫固定好
漂亮的显示屏不可能藏机内吧~
研究了下炸鸡区的各种残状
最后选择挂在如图舵机的下面,万一桨变形也砍不到~ 嘿嘿
而且方便调机~

CGY750连线如下:
Gyro:接陀螺感应器,防反插
Rsen:接定速感应器
SBUS: 接接收机SBUS口
AIL:  接CCPM AIL舵机
ELE:  接CCPM ELE舵机
PIT:  接CCPM PIT舵机
TH/E2:接电调
Rud: 接尾舵机
分不清 AIL、ELE、PIT?
嘿嘿 看下面图吧

我的侧板早已更换冰人的大舵机侧板,CCPM的三个舵机也早升级260MG了~
260MG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动力篇

模型飞机最核心的基础就是动力,动力不好什么都是浮云~
进化升级动力是必须的!
YT 450M 是很不错的电机,应付俺现在的动作是游刃有余,所以电机升级列入下一步计划~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朋友YT450 定速的表现~
稳、暴(他3D定速转速最高达到3300~汗一个)
暴力3D基本不掉转速~看电调的设置卡,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就只差几十转~

当即被毒翻了~

这就是MEGA POWER电调的威力~

可惜就是太冷门了~国内少有玩家在用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其不错的软启动,优异的定速性能和温温的工作温度,我仍然会使用35X

可惜国内现在找不到40A规格的,干脆干了只100A的~
外形之比40A 大几MM....重几克。。。
日后要上大JJ也能用~遗憾就是太奢侈了。。。。
电调挂在另外一面~

楼主:
整机联调篇~

论坛里还没有给小白准备的CGY750调试贴,否则俺也不敢班门弄斧~
拿到CGY750的日文说明书,我是相当的头大
好在搜索到英文版本的manual,一步一步来吧~
(我也是尝试和摸索调试的,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
首先将手中的FUTABA遥控器升级到最新版本~
目前,FUTABA的T8FG SUPER版、12FG、12Z、14Z 已有软件升级,刷控就可以支持CGY750了~
我的控是12FG,从官网下 载3.0版本,顺利升级~
给接收机和陀螺仪上电,和遥控对频后
12FG的陀螺仪选项就变成如图所示了:

相当的爽啊,可以直接设置三个陀螺仪的感度,而且可以编组设置切换~

总体思路

CGY750主要功能是锁尾和控制十字盘的混控,所以按照如下思路进行分别设置:

1.在CGY750上像GY701一样,调试锁尾的设置;
2.把和十字盘混控相关的设置都在CGY750上进行设置。
3.其余的部分按照传统的方式在遥控上进行设置~

开干吧~
先用接收机电池接上接收机和CGY750
熟悉下CGY750的菜单结构和四个按键的玩法
对我这个从来没玩过FUTABA陀螺仪的小白,刚开始的确被绕晕了~

其实很简单,规律就是
当你按 DATA区域的 + (SET) 键 就是进入CGY750设置的主菜单,里面按照 三轴 陀螺仪、十字盘、SBUS进行分类
用 + - 键 进行切换,如果连续按,循环一圈就返回主界面

假如你要设置RUDDER GYRO BASIC SETTING
则直接按右边 + (SET) 键 选到 RUD GYRO BASIC在屏幕上出现
然后再按左边MODE区的任意键进入该子菜单的内容进行设置
例如已进入RUD GYRO BASIC,我要设置 SERVO TYP类型
我的是DS520,我要选择DG 模式 ,则按右边DATA区域的 + - 键 进行设置切换
设置完以后,再按左边的MODE区任意键切换下一个设置项
注意:当你切换到右下角一个返回的小箭头出现的时候,按右边DATA区域的- 键 就退出该级菜单的设置啦!
明白这个规律,设置就很EASY啦!

首先进入CGY750的 S.BUS BASIC SETTING
在12FG上新建立一个模型,直升机,H-1
调整12FG LINKAGE MENU里的FUNCTION 各个通道 和CGY750里的S.BUS BASIC SETTING里的各通道全部对应
这个调整控或者变CGY750都可以
否则CGY750不能读取到控里的感度数据,舵机通道也可能出错,为后面的十字盘调整带来困难。
接着在CGY750上开始其他设置:

1.设置RUD.Gyro basic菜单,这个和GY701的陀螺仪的设置相同,参考 千红大大的帖子即可
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246&highlight=GY701

赞一下FUTABA 的尾舵机行程设置,让用过GP750的我内流满面,可以设的相当精确~
GY .DIR 设置尾舵机反向与否,我选择NORMAL
SV.LIMIT 参看千红大大帖子调整
FLT.MODE 我选择的 SPORTS ,3D飞得暴力选 3D

2.设置AIL.GYRO basic菜单
AIL.DIR 反向否 暂时不设置
WRK.MODE 选择 AVCS 模式
3.设置ELE.GYRO basic菜单
ELE.DIR 反向否 暂时不设置
WRK.MODE 选择 AVCS 模式
4.SWASH SET basic菜单
SWASH TYP 选择H3-120
SERVO TYP 我的是260MG,选择DG 1520
HELISIZE 选择 450-550 级别
FLT.MODE  我选择的模式2。 模式1是入门级、F3C飞行; 模式2是普通飞行及普通3D飞行;模式3是高阶3D飞行;模式 4和5就是 砖家、叫兽们玩的了~

接下来的:AIL ELE PIT的舵机反向与否就要联合控,按照传统十字盘的运动来调整和设置,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AIL.NTR ELE.NTR PIT.NTR  ELE2NTR 舵机中立点的设置,还是看十字盘调整~(这个最好通过十字盘的连杆长度来机械调整好)

AIL.RATE ELE.RATE PIT.RATE 默认既可,需要暴力3D的可以加大该比例

SWS.RING 我也没调(这里我原来理解有误,引用 铁汉 大大的回帖:Swash Ring的功能,是为了要限制升降与副翼的两者同时打到最大时产生的干涉,你把摇杆往四个角落打(美国手),会发现倾斜盘干涉,启动swash Ring功能就可以解决这个现象,让倾斜盘变成以圆形运动,而不是四角形。这功能无论暴不暴力3d都建议要开启。

5.我的是450电直,是通过电调定速,所以对CGY750定速部分的设置未研究,可以参考论坛 千红、铁汉的GY701里的设置~

最后回到界面,重启整机。
自检的动画相当拉风~时间那是相当短
可以用迅雷来形容CGY750的自检时间~
用V BAR MB的伤不起啊,只有 等 等 等!
如果你的十字盘混控正确,自检的时候 十字盘会从低到高平行递增三次,尾舵机也要摆动~

最后拿起 整机进行 前后左右偏,观察十字盘的运动方向是否往保持水平的方向运动~
如果不是,千万别试飞,秒炸的~ HOHO
还记得刚才那几个暂时不设置的选项嘛,在上面2和3里面,设置反向~
转转机身,检查下锁尾叶片动的方向对不对~不对1里面去找设置反向(皮带和尾桨别装反哦)
CGY750的基本设置就差不多完了
砖家设置模式,我没研究。。。技术积淀和经验都不够,还容易误导 所以还是等坛子里的大大们出教程吧~

接下来,我还是搬出我的激光水平透射仪,调整连杆,进行十字盘的水平矫正,如图

然后按照常规方法,在控上面设置普通和3D模式,对应相应的螺距曲线~
无副翼由于没有副翼连杆,还不好看螺距,简单的办法就是取下刹车盘,上面放一根副翼连杆

最终调整完达到如图效果,横平竖直是必须的!(忘记拍实图。。。汗)

油门、感度设置

由于玩电调定速,(电调已设置好定速模式)
所以我的普通油门曲线,就设成三点,0,50%,50%,转速约为2000转~ 3D为80%

各个陀螺仪的感度见图:

我实际AIL/ELE 设置的45%,RUD 设置为32%

遥控上设置好以后,CGY750的显示屏会即时更新这些数据!

试飞篇

请在试飞前如图检查~  否则炸鸡了可别怪偶~

怀着激动的心情,推起油门,起飞要偏,心里那个怕呀
离地后,稍微打点舵修正,哇 好稳!

锁尾 棍子一样是必须的!
走走航线 那个JJ跟手的感觉 真是舒服呀!
无副翼+定速 机机螺距反映非常的灵敏~
自旋,高度基本不掉~

总结篇

CGY750的调试实际上并不复杂,相对MB 和 VBAR来说是很简单的~

小白也可以调试得很好,也有专家模式供高阶玩家把玩。

全文完

网友:
应该是转帖

网友:
太精妙了!!!

网友:
好像见过这边文章。CGY750的性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控制盒的尺寸还是大了点,在450机型上只能挂在机身外,如果摔机摔到了,那叫一个心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