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II 玩G4模拟 模拟器里如何设置

楼主(2011-10-29):
如题 目前用蓝雨2.4G玩G4模拟 折腾好了 比较好设置 JR新控这么设置都不对 高手指教 最好附图

网友A:
好设置,通道映射,然后通道校准,控里选1SERVER,直机模式,玩直机直接混控。

楼主:
二楼的 我是玩油固的

网友A:
汗,那固定翼更简单,控里选固定翼模型,各个通道在模拟器里映射下就可以了。
边调边看,通道对应模拟里的对不对。也可以加Q给你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