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提个问

楼主(2011-10-29):
豹子36602120kv
电机
,用6s锂电!麻烦高手推荐一个最匹配的浆!谢谢

网友A:
点答你好呢

楼主:
还没回答别沉了

网友B:
你的馬達功率不太大 .... 可先試435槳看看有多大電流先!

楼主:
1700w的功率还是够大吧!现在就是用435铜浆,速度起不来!跑下来电池鼓了,电机电调都没什么温度!

网友B:
那就改用 4S 鋰電 ... 438 槳再試 !
另外你的電有多大容量多大 C 數?

楼主:
之前用的两块25c2200mah电池串起用的!用4s会不会转速太低了?

网友C:
6S 鋰電 ... 438 槳再試

网友D:
感觉电池C数不够,435桨可以了,再加大什么电池都要怀孩子了。

网友E:
3S上442看看

网友F:
用6S 36.5mm的CNC铝桨试试,速度应该可以的

网友G:
只知道多大的鞋,沒見多大的腳 。。。。上圖附數據

网友H:
37的桨合适,最好先1.4的螺距的,38的大了点,442上了就直接煮开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