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首飞大齿盘扫成斜齿,尾巴摆动,全部解决公布原因 大图

楼主(2011-10-29):
450首飞大齿盘扫成斜齿,公布原因

晚上换了一新齿,取桨转动,不扫齿

从照片上,飞行中藏在机头罩里的锂电线挨着主齿了,以后带线头的电池装在机关前面最底就不会震出来挂到主齿了,原因就是这个

飞机首飞时左右摆动,感度调不了,其实跟感度点关系没有,就是我尾波箱与尾垂翼那两颗固定螺丝没打胶,震松了,尾波箱都整歪了,上胶弄正,旋紧,一切OK,感度就是70%,今日再飞,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要啥姿式摆什么姿式,随便让我操,爽
除了汇通其他的快递我们这里都能到

网友:
最后一张,貌似在江上飞啊

网友:
看来我冒碰 瞎说 还说对了 扫电线。。。

网友:
还是坚持检查比较好

网友:
这样都碰到电线,确实危险啊!

网友:
一边修,1边飞

网友:
好销魂的地面

网友:
没整短路不错了

网友:
标题

小问题变大问题

网友:
不解为什么LZ电线要留那么长,肯定齿盘会磨到的,我都是把电池线放前面
感度我是一直开100啊,更爽~~~~~~~

网友:
偶的锂电池电线怎么也够不着大齿盘,想扫成斜齿也扫不成阿。

网友:
怎么排线的时候没有注意看下的

楼主:
我锂电买的格式的,本身就那么长,T头线就有那么长,标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