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 2个摇杆同时动就会失去信号?

楼主(2011-10-29):
我的JR XG7,2个摇杆同时动(意思就是同时给2个或2个以上通道舵量,如果速度稍微快一点就会卡),
舵机
就会卡住,原厂接收上本来有2个灯是常亮的,但是如果出现那种情况灯就会闪烁,像是失去信号一样,焥后来又卖了一个原厂4通道接收接,也是一样的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调供电不足,舵机有问题或者舵机安装有问题导致电流负载过大

网友B:
我的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电池是满电,舵机是辉盛蓝色的,我换了2个接收机都是同样的问题,舵机空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是遥控器设置的原因?

楼主:
2个通道同时动,动作如果慢一点不会出现舵机卡住的情况,如果动作快一点就会出现那种情况,呆会儿我上个视频给大家看看,麻杆高手给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C:
明显是接收电问题,同时动,导致接收电供电不足,使接收从新启动。

网友D: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果然,之前在傻猫那里买的“所谓的”XXD30A电调,一直用的是这个,只要突然同时动的话,在遥控器屏幕上就会发现接收机电压只有3V多一点,换成好盈的电调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哎,看来以后还是要认准好盈的买才行!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E:
肯定不是控的问题!估计是电调问题!

网友F: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