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不能对频了,高手帮忙

楼主(2011-10-29):
前2天因为右手的摇杆有点旷量所以拆开把左右的摇杆组对换了一下,重新接上插头盖上后盖后,发现不能对频了,又打开后盖把所有的插头好好检查了一下,插了一遍,没有问题,进工程模式校正了中立点和最大最小,同时检查了各个开关是否有问题,一切正常,这个怎么办啊,我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莫非要我把2个摇杆组再换回来?我觉得对频和这个没关系吧,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吧,要不这个控只能玩模拟器了,还不打算换控呢,谢谢大家了,请高手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补充一下,我有一个原装6200和一个山寨6100接收,都不能对频,我也换了2个电调,问题依旧,所以应该不是接收和电调的问题,应该在控上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
Dx6i不能对频了

可能是模型编号已被无意改动了的问题。
己对频的接收要跟控上选用的模型编号配合才可用。
例如已用模型编号3来做首次对频的接收,如你控选了Model 5那就对不了。

LZ可试选Model 9后再用新接收对频。
我买了多只28元的山寨接收,每只都要另选新Modell编号后即顺利对频。

香港陈伯

楼主:
那我的这两个接收都已经对过了,再控上相对应的模型我都给删掉了,难道这两个接受就不能再用了吗?我的这个原装的还不想换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再换回去看看??

网友(2012-01-15):
看了一下。应该不是个案啊。我新买的一个DX6I也是不能对频啊。是质量问题。商家已经同意我发回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