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F20V启动按钮出故障了

楼主(2011-10-29):
症状是:启动按钮按下去机器转,松手就停,类似点动了.哪位朋友来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按钮自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自锁坏了

谢谢,等一会去拆开看,能修是最好,不行就去买新的.
拆开看了,那启动按钮不是带自锁的,估计是里边的什么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铣床的挡削板没有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的挡削板没有复位..................

我现在就去检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的挡削板没有复位..................

再次感谢,就是这个原因!
刚才去拨动了两下就好了.不能启动后惊出我一身汗来,这小铣床买来后还没怎么出过力呢.

网友:
能用就好,,,,,,,,,,,,,,,新铣床不过力,,,是不会有大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