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救援艇

楼主(2011-10-29):
本救援艇用料简陋,成本极低,易做,实用,转弯灵活,回旋直径约50CM,能完成顶推、拖拽等基本救船任务。速度比公园游艇快。重量轻(才500克),方便携带。
动力:380有刷
电调:60A车用双向
电池:2S123

像大炮是吗

像大炮是吗

楼主:
也像机枪?

楼主:
泡沫做主体

楼主:
竹子做浮筒架

楼主:
罐头盒铁皮做舵
锌铁皮做桨,一次剪成,不用两叶分开焊。

楼主:
两只空水瓶做浮筒,重量轻浮力大。老支青的启发。

楼主:
尾部。圆尾方便拖绳横移。

楼主:
在舵机部位加盖(用水瓶壳剪成),防止拉杆卡住拖绳。
拖拽点一定要在舵轴之前数公分处,否则影响拖船转弯。

楼主:
船底。浮筒白色为水渍。在荔湾湖试航后拍下。

楼主:
船底,舵叶上可见罐头盒皮上的字。

楼主:
可拆卸的浮筒顶杆,顶推船就靠它了,材料是26寸自行车辐条,细而硬,水阻小。
拔去顶杆拧开瓶盖可注水,调整浮筒吃水位,如果所用电池重量轻,须注水,以保证螺旋桨推水。

网友:
赞一个,期待下水

楼主:
已经开始服役了.
首次试航就用顶推法救了一条ECO,可惜没拍下视频.
该艇顶推力略显不足,有风浪的话还是用拖拽法稳妥些.

网友:
不错的想法,材料到处可以找到

网友:
电机不用飞防水?

网友A:
低电压小电流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原帖由
涛声依旧TSYJ
于 2011-10-29 23:17 发表
电机不用飞防水?
不用考虑防水.有刷电机浸泡在水里一样可以工作,只是电刷磨损大些.
这条艇的电机并没有浸泡在水中,水溅到也不多,正好水冷,
电机的散热片小部份泡在水中.所以散热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