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今天得到一个步进驱动器的板子,上面居然有87C51!这不是单片机吗,怎么会用到驱动板上? 具体芯片型号请各位看图

楼主:
难道这板还可以编程用?脱机?

网友:
单片机产生时序信号

网友:
L298N现在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产生时序信号 [/quote为]
为什么不用L297?
   像这个就做得很好啊·

网友:
单片机算简单点的驱动器,工业用DSP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产生时序信号 [/quote为]
为什么不用L297?
   像这个就做得很好啊·

L297只有半步,不可再细分
用单片机想怎么分都行。
在某些机器中单片机也有控制功能,
如电火花穿孔,模型车,自动排线绕线机等。

网友:
步进电机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
我狂晕 里面用个单片机 这么惊讶.....

网友:
L298 + 单片机 ,有什么好奇怪的  ,

L298  发热厉害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