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控车的终极改造(新加了几张照片和视频)

楼主(2011-10-29):
原帖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9889&highlight=但手动没改造完就用了,这几天终于到终极形态了。大家上眼!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449888223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NzQ5Mjky.html

增加的两个电子手轮可以同时工作

增加的两个电子手轮可以同时工作

后边

后边

后边

后边

自动走刀,快进和倍率

自动走刀,快进和倍率

走刀的内部结构

走刀的内部结构

走刀和手轮的自动转换靠PLC

走刀和手轮的自动转换靠PLC

X轴走线

X轴走线

网友:
数码车床?看到编码器了

楼主:
呵呵是手自一体的数控车
开机直接就是手动
编程序就是自动

网友A:
这个设计太巧妙了,手柄后面接的是什么?电子手轮还是编码器?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让电脑记忆手动轨迹!然后,模仿进行自动工作。这将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太巧妙了,手柄后面接的是什么?电子手轮还是编码器?起什么作用的?
100线的编码器改的电子手轮

网友:
图片太少,不过瘾啊

网友A:
手动时用手柄控制手轮,自动进给怎么办啊?这个方法确实是个新思路,加上坐地板上那位兄弟说的功能就更完美了,在理论上觉得可行。

网友:
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

网友:
能不能详细介绍介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时用手柄控制手轮,自动进给怎么办啊?这个方法确实是个新思路,加上坐地板上那位兄弟说的功能就更完美了,在理论上觉得可行。
靠PLC自动切换到。自动近给就是系统上的手动连续进给。

网友(2011-11-29):
引用 网友B:
让电脑记忆手动轨迹!然后,模仿进行自动工作。这将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

这哥们的思路很好呀,我对控制方面是小白,望高人研究开导下!

网友(2012-03-29):
漂亮极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
十字开关再改造下,手柄上加点动快进,工进带无极调速就更好了

网友(2012-07-31):
悍马,大家伙好干活

网友:
楼主说的很粗略。
我来猜猜:电驱动与手动都能使溜班移动
          不上电也能用,但手动(机动)与驱动电机的联系不切断,电机被动的转
          上电也能用手动,就是手摇脉冲发生器,不管什么形式的
          上电后不能用原有的机械自动进给(原有机动有被拆除的可能)
          记忆(抄数)功能是没有的,也用不着。
          编程不用说。
我瞎猜的,楼主说的不详细,只能胡猜。
楼下补充、斧正,也可拍砖

网友C:
大托板手动部分拆了 不上电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托板手动部分拆了 不上电也能用?
眼拙,没看出大拖板没有手动了,中拖还有手动的。砖头收了。继续

网友D:
看图上有个电机直接在大拖板的驱动丝杆上。
如果楼主没换滚珠,还是那根螺纹丝杆加开合螺母,手动不拆也行的吧?

网友D:
或者在滚珠丝杆的左端加一对伞齿轮,手摇也未必不行哦
我怎么说的比楼主还多?
还是请楼主来解答不上电可否手动?

网友E:
标题
呵呵,不上电的话什么都不能用,那两个手轮全部是电子手轮,那个小开关向上是每转10毫米,向下是1毫米。自动走刀是主轴每转0.01---1.5可调整的

网友E:
标题
中丝杆是2505的大丝杆是4005的既然上西门子系统那肯定是滚珠的

网友F(2013-03-10):
请教楼主是否在手轮上再装个小的减速电机,就能实现手动控制自动走刀呢?这样也不需要那个plc了

网友E:
呵呵手轮的那一端是编码器是直接进数控系统的,PLC是用来自动来转到手动的。再装个小的减速电机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