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450都用的什么电机?(3S)

楼主(2011-10-29):
大家飞450都用的什么
电机
?(3S)

网友A:
3S的就不要考虑了直接上蝎子

网友B:
2216~2221型号的,kv在3500~4200左右的,固定住是在出轴一侧的,就是450用的电机啦~~~,我用花牌,还有个xxd

网友C:
用过固朗3500KV的 天蝎2221-8 和亚拓450M
固朗的随老飞机出了,感觉2221-8和450M差不多,又比450M重,所以一直闲置。。。。。。450M一直在服役

网友D:
浩马特2835H,3800Kv,凑合用

网友E:
固朗红壳2838电机,kv3650,还有固朗的银电机2217,都挺暴力的,省电方面还不错,其中2838动平衡不好,不知道是不是rb问题。还有个飞机用2221-6,还有翱翔的2221,感觉动平衡好的话,其实动力差别不大。

网友F:
花牌3900KV,觉得扭力不错,发热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