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新问题,疑似GPS造成,大家又没遇到类似情况

楼主(2011-10-29):
纯技术讨论帖,大家保持队形,别变成讨伐或者口水帖了。
配置:老版650,24号左右新换的4根电机轴,轴承和桨。
           12FG,PCM,接收5114,频点34.840
           电池:ACE 20C 2200 两组并联
           其它设备:5.8G图传,单轴改双轴云台
           GPS(有源天线)+电子罗盘
故障现象:习惯用推杆模式,当方向向右到底,电机转起来以后,突然出现4个电机忽快忽慢的情况,拔电再插故障依旧。

      第一次出现此问题是10月22日,牡丹园区,想着是有什么干扰,未放在心上。

     今天去飞,再次出现此问题,第一次是起飞以后,650不受控制的向右飞,右面是600NSP,没办法收油,小炸完全没影响。跟着起飞,发现4个电机忽快忽慢,完全不受控制,让600NSP机主抓着脚架,我来推油测试,出现4个电机忽快忽慢的情况,会持续大概10多次, 每次半秒左右,连续,10多次以后好了,然后继续,完全没办法飞行。

   群里讨论此问题,发现有模友也是推杆模式,故障现象和我完全一样,拔了gps以后正常,我没有做拔GPS的测试,出现故障以后,把频点从34.840到34.140到35.250 都不行,故障依旧。

    特发帖,看看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我出现的故障是不是主流现象,如果不行,只能把飞控和gps发挥x公司做检测了。

    明天继续飞,去掉GPS看看是否还有次故障,明天更新。

网友A:
去掉GPS飞飞看就是了,这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GPS飞飞看就是了,这对的

嗯没错,明天继续飞,去掉GPS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我换了几个双天电机和好盈电调就出现和楼主差不多的情况。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eSs9IOsRPk/
后来啊bin帮我调了飞控里面的参数就行了。
是调飞控的电调改为:普通电调,还有其它参数,飞机不在身边说不清。
找啊bin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几个双天电机和好盈电调就出现和楼主差不多的情况。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eSs9IOsRPk/
后来啊bin帮我调了飞控里面的参数就行了。
是调飞控的电调改为:普通电调,还有其它参数,飞机不在 ...

收到,谢谢白晕山,周一问下的。
被弄的无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白晕山,周一问下的。
被弄的无奈了。。

不客气,找到发给abin的聊天记录图片。
如果你确定和我的情况一样,试试在连接飞控之后的首页-选定自定义-
新建一个配置名称-选择图片那个选项-修改起始值和最小值(调大一点,一次20-3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过会改了看看。

网友C:
gamegang,你使用的是普通电调,还是我们原配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megang,你使用的是普通电调,还是我们原配的电调?

斌大好,用的是原装一套,没换过。
已经确认去掉GPS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斌大好,用的是原装一套,没换过。
已经确认去掉GPS一切正常。
这些都是信息啊。XA认真对待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斌大好,用的是原装一套,没换过。
已经确认去掉GPS一切正常。

针对luys和一些用户反馈的情况,我们在1.34固件中对gps有一些优化。
希望这些调整,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luys和一些用户反馈的情况,我们在1.34固件中对gps有一些优化。
希望这些调整,能解决问题。

收到,谢谢斌大,那就等1.34固件啦。

网友:
在这帖子里所有的事实表明一个产品首先要先讲可靠性,然后是性能。离开了可靠性,性能再高是不能实用的,但是性能是实用的价值所在,我想到老A电话谈到1.34固件加个通道来控制GPS的使用,好了可靠性解决了,那怎么让操作的人能明白GPS达到再次使用要就这是重要的。要不就GPS没有使用价值?(总不能用冒险每次打开GPS试试飞飞,这个问题也要想到的

网友:
关闭=可靠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斌大,那就等1.34固件啦。

我们已经等1.34很久了,呵呵!希望新固件能解决好GPS可靠性的问题,我现在都不带GPS功能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已经等1.34很久了,呵呵!希望新固件能解决好GPS可靠性的问题,我现在都不带GPS功能起飞了

哈哈一起等待,目前只能先不用GPS了。

网友: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拼命说XA的GPS“好”没问题的,大家要万万小心,别大意了否折损失太大了。看看所有的帖子再用现在的GPS!!!!!(我以后会对那些吹现在没升级的GPS不存在问题的话都会这样说明的 )

NeoLu -1 【重复发帖】温馨提示:请勿重复发帖,请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