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4#6s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10-29):
4#6s的原电机,电调,舵机感觉不怎么好,还有价格还高,请教大家有好点的推荐吗

网友:
  先玩玩這4通機,四面懸停及航線練好了,才換其他機吧

网友:
玩玩就好了,到时换机好了,我的挂那好久没动了

网友:
改成无副翼的吧,除了动力不太好和配件坑爹,其他还是很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6s的原电机,电调,舵机感觉不怎么好,还有价格还高,请教大家有好点的推荐吗
够玩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感觉动力不够,飞不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感觉动力不够,飞不高了

我01抽风乱飞经常飞着飞着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