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又有新版升级,到3.08

楼主(2011-10-29):
Update V3.0.8
Hi,

firmware V3.0.8 is now available in the download section.

Changes from V3.0.0:
  • Unfortunately since V3.0.0 receivers with SRXL protocol could not be used because power output to swash and tail servos has been seriously disturbed. This could range from slight twitching to total dropouts for several hundred milliseconds. As this was depending on the chosen servo frequency and the applied servos, we didn't notice.
  • Improved locking in on the elevator axis when using large / heavy helicopters.
  • Uniform rotation rates on aileron and elevator when same amount of stick input is applied.
  • Adapted values in parameter menu points G and H. The values are now lower in the beginning and rise progressively.
  • Improved sensor signal conditioning.

Note: This update uses the same database version (V6.1) as V3.0.0. I.e. when V3.0.0 is already used on the Microbeast, the basic settings will not be changed when updating to V3.0.8. However, please note that the values in parameter menu points G and H slightly changed! We recommend for the first flight to switch these parameters back to the default values (Status LED purple) and then again adjust them as desired.

http://www.beastx.com/software/Firmware/BeastApp_Release_1_3-0-8_6-1.zip

楼主:
升级方法参照可以参照我以前发过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765&highlight=MB

网友:
坐到起看

网友:
全鸟文啊,看不懂,,,

网友A:
百毒翻译一下:

遗憾的是由于版接收器srxl协议不能使用,因为电源输出斜尾舵机被严重干扰。这可以从轻微抽搐的总辍学几百毫秒。这是根据选择的伺服频率和应用伺服器,我们没注意到。
改进的锁定在电梯上的轴在使用大/重直升机。
匀速旋转率副翼和升降舵时,同等数量的输入应用。
适应值参数菜单点克和H值低现在开始逐步上升。
改进的传感器信号调理。

注:此更新使用相同的数据库版本(新)作为版。即当版已经被使用在microbeast,基本设置不会改变时,更新v3.0.8。但是,请注意,值的参数菜单分、小时略有改变!我们建议第一次飞行切换这些参数恢复到默认值(状态紫色),然后再次调整他们的需要。

网友:
优化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毒翻译一下:

遗憾的是由于版接收器srxl协议不能使用,因为电源输出斜尾舵机被严重干扰。这可以从轻微抽搐的总辍学几百毫秒。这是根据选择的伺服频率和应用伺服器,我们没注意到。
改进的锁定在电梯上的 ...

翻译的有点。。。。。。。。。。。

网友:
没人升级吗?说说感受啊 坐等

网友(2011-12-18):
看说明应该升级的地方我们不容易感觉是到吧

网友:
看不懂,期待高人测试。3.0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