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发动机温度的贴,各说纷纭,请问发动机温度到底因该怎样衡量?

楼主(2011-10-29):
请问大家:
发动机缸头温度应该在何时测量才能做为基准,和飞行习惯有关系吗?
1、我是开始一般模式30S+ID模式5分钟+一般模式30秒+怠速20秒后用红外枪测量缸头温度80度,缸低(后盖)温度40度。
2、直接ID模式切熄火后30秒侧缸头温度100度,缸低(后盖)温度55度。
以上条件,风神50+OS50。
请问大家发动机温度到底应该怎样测量才能作为标准衡量发动机的状态;另按以上情况我的发动机是否发挥正常,是否还有潜力发挥?
谢谢大家答惑!

网友:
正常温度。。。因为引擎停转后没有甲醇给他降温了  风扇也停了

网友:
发动机听声音就行了,温度从没管过.

网友:
还是通过声音判断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但运行中的发动机应该有最高温度限制吧,我查过一些老帖,说温度过高后因为缸和活塞环膨胀系数不一样,会导致过渡磨损,低温下发动机就没力了;
我今天再次飞了风神50,为保养好发动机,调的比较富油,发动机有点咳嗽,但定速开1650转左(按说明书设的,DSX7,定速67%)右未熄火,一箱油下来缸头68度,缸底35度,一箱油大约只能飞7分钟,大部分时间开ID的,感觉发动机不够力。现在怠速油针水平,高速油针1.7圈,用MP5加速管。
请问大家,我想发动机爆点,该如何调整,但不要伤发动机。

网友:
换55的,保证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