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报警器设置

楼主(2011-10-29):
我用的是花牌25C 2200的电池,用在450上面,机子上面装了一个电磁报警器,每次充满电显示是在4.19左右。有模友告诉我,报警器应该设置在3.8.不能过放。请问大家关于这个电池过放有什么危害,另外报警器应该设置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过放对电池寿命引影很大。3.6左右就OK

网友A:
带负载3.4V,空载3.7V。报警器可以设置3.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3.4V,空载3.7V。报警器可以设置3.4V。
.
我基本上都是设置3.4的。

网友:
我设置的3.5,报警了再转一圈就降落了~~

网友:
3.4 3.5 3.6 都可以的。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是玩悬停直升机可以设置3.4 因为降落距离短时间快。。 如果玩涵道机设置3.5 3.6 (技术差得设置3.7)报警了还需要飞行一小段距离降落 或者 降落失败再次降落

网友:
我设3.6  下来量电池3.73左右

网友B:
LS 你飞的什么飞机。。。。设置3.6 下来3.7,才0.1V的压降,功率也太小了吧。要么就是你的电池太好太好了。

网友:
3.6 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 你飞的什么飞机。。。。设置3.6 下来3.7,才0.1V的压降,功率也太小了吧。要么就是你的电池太好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