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关于转向的方法

楼主(2011-10-29):
半履带车或者装甲车如何可以拐弯呢?

网友:
靠前轮吧。和汽车一样的。

网友:
用遥控控制拐弯~~~~

网友:
猛犸坦克呢?

网友A:
靠這樣转弯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MTYyODg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這樣转弯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MTYyODg4.html

网友:
德国的半履带之类的装甲车属于半履带车辆。公路行驶时后面的履带相当于卡车的后轮,转向靠前轮,由方向盘控制,就跟开汽车一样。 越野时前轮转向有些困难,所以通过一种“科莱特拉克”履带差动装置转向转弯,最小转向半径为6.75m,同样也是由方向盘来控制。这种装置跟坦克的转向系统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因为不能将一侧的履带完全刹住从而原地转向
百度看的

楼主:
我是想改装甲车   不知道怎么改拐弯    不是说真实的。

网友:
就是將個車輪左擺左轉,右擺右轉,不擺不轉   不識擺,頭都轉

网友:
差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