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其实新西达的产品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楼主(2011-10-29):
今天应朋友之邀去大河滩飞行,其间飞我的NEW TIMER电动滑翔机,当飞行到32分钟的时候(当时的飞行高度约300米)突然方向舵没有了,我通过仅有的方向舵重复的做俯冲拉起俯冲拉起降低飞行高度,最终安全着陆。后经检查发现有一颗某品牌的金属齿舵机(方向舵)居然在飞机平飞的时候突然烧毁(舵机壳被烧出两个洞)。我这架早期的飞机(有10年的寿命了)安装的是新西达的30A电调,除了稳压模块部位的热缩套有变形其他一切安好。以前我曾经历过新西达电调飞涵道时烧毁把机身烧穿的事件,但这次我要感谢新西达的电调保住了我这架功勋级别的滑翔机。

网友:
这个价格的东西已经不错了!

网友A:
XXD的电机和电调助我以低成本入魔。

香港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D的电机和电调助我以低成本入魔。

香港陈伯

赞同陈伯观点,不过会飞了之后就不想用XXD

网友:
XXD我还在用

楼主:
的确如此,新西达的产品作为入门级的产品还是可以的,但作为老鸟的选择还是有点牵强.

例如新西达的电调刹车设置后不是很有效,这一点与好赢电调的强力刹车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就是电调的线性还是有待提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新西达的电调刹车设置后不是很有效,这一点与好赢电调的强力刹车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就是电调的线性还是有待提高的.

我现在在用的一个ZTW的电调,在滑翔的时候经常出现桨偶尔被吹动的情况,是不是属于刹车不给力啊?

网友:
不知道那位知道xxd的产地和网站啊,哈哈。

我感觉是 所有的山寨电机电调自己不想搞个牌子,那就都是xxd。
呵呵,这样想就可以理解 电机电调的性能和电调驱动的 差异了。

网友:
新西达还是可以的,起码对得起这个价钱,大部分模友都是靠他起步的

网友:
电调不好说,电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进坛好几年,老是不升级,为了升级快,逢好贴就顶一个。俺啥都不要啥也不说帮顶

网友(2012-04-23):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XXD 虽然很烂,但是性价比很高,至今我好保留不少XXD的产品

网友:
 目前市场上貌似XXD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买到原装的XXD还是可以用的。只要你不对线性那么敏感的话,XXD可以飞很多模型了。

网友:
对于差不多可以说是伴随各位飞友从零开始的功勋部件来说 我们应该感谢XXD

网友(2012-09-13):
没啥关系吧

网友:
xxd的电机其实不错的说,结实耐用。

网友:
相同价格中 XXD是最让人满意的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