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mm铝板如何切割(家庭能够办到的)最终铁皮剪解决 ...
请问1mm铝板如何切割(家庭能够办到的)最终铁皮剪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11-10-30):
请问1mm铝板如何切割(家庭能够办到的),
手上有块500*500*1的薄铝板,需要切割,且部分是弧线,不知如何办到?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买个几十元的电锯,挺好用

网友B:
铁皮剪子

楼主:
我有把曲线锯,但锯条好像是大齿,不知能锯否?
我除了用用电钻外,不太敢开其他工具,声音太响,特别是曲线锯,买来后几乎没用过,开了次,想锯三合板,声音太大了,赶紧关掉。

楼主:
原帖由
Hades
于 2011-10-30 00:42 发表
铁皮剪子
铁皮剪子好用吗?以前没接触过。如果走弧线的话,剪的感觉比用普通剪刀剪硬纸板如何?多谢了。

网友A:
曲线锯开动起来像机关枪,声音是不小,但是没关系,大白天开,没人反对的
曲线锯锯齿比较大,那是锯木头的锯条
你可以用普通的钢锯条,掰成一小段,砂轮机伺候成锯条,锯条要弄的窄一些,锯啥都好使,有次帮人裁一个20mm的泡沫板,刷刷的,线条美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不知那种金属专用的曲线锯条锯起来效率如何?还有就是操作平台,铝板薄且需要锯曲线,支撑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C:
淘宝找 压克力切割刀

网友D:
手电钻专用薄铁板切割器,曲线锯 开孔器 10-16毫米手电钻都可以使用
多用开孔器 可切割 铜 铝 铁 不锈钢最厚切割0-1.8毫米 ,很好用的1mm的铝板轻松就搞定,就怎么切就怎么切,只听到电钻的声音,淘宝上多了去了

网友E:
我顶铁皮剪子

网友F:
用铁剪子吧,但会稍稍有些变形。

网友G:
铁皮剪就行了,剪过1.5的铝板没问题

网友H:
那种 剪口 弯形的铁剪子

网友I:
曲线锯没问题,放在桌子边上,边锯边移动铝板,用好锯条,切口很好也不变形。铸铁字的切不锈钢板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J:
普通剪刀也可以啊

网友K:
老方法是:两面夹上木板,连木板一块锯,锯出来的形状最规矩...

网友L:
划线 上曲线锯,锯条可以买博世的细口锯条,钢铁都没问题

网友M:
1mm铝板,美工刀可以试的.

楼主:
多谢大家热心答复。
我发扬民主 ,待会先去买把铁皮剪刀,不行的话,只能用声音巨大的曲线锯试试看了。

楼主:
花费20块,买了把铁皮剪,效果还不错。唯一的缺 陷就是由于剪切力,铝板有点形变,需要矫正。多谢大家了!:loveliness:

网友:
弯头的铁剪子,20厘米多点的,东西薄,不用太大的,顺手。

网友N:
还是用勾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是用勾刀吧!!

勾刀应该能避免形变,但感觉切曲线部分时比较棘手?

网友O:
铝片双面涂上虫胶漆,干后用画线用的划针画上切割线。然后用三氯化铁腐蚀(和做印刷电路板的方法一样,铝比铜腐蚀得更快些),十分钟左右即可烂穿了。再小再复杂的形状也能一次搞定。所得成品平整不变形,比剪刀剪来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O:
铝片双面涂上虫胶漆,干后用画线用的划针画上切割线。然后用三氯化铁腐蚀(和做印刷电路板的方法一样,铝比铜腐蚀得更快些),十分钟左右即可烂穿了。再小再复杂的形状也能一次搞定。所得成品平整不变形,比剪刀剪来 ...

这方法新颖,值得一试,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曲线锯快,只是有点噪音而已,没关系,就几分钟,多大的板都锯完了

网友:
有一种手动剪板机,很小,很好使用。可以用,而且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2013-09-06):
正在做铁皮船,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几百大洋差点买了拉花锯,后来卖家说不能切薄铁皮,就放弃了,正在找工具呢,我用电钻上面安装磨片切了一会,四处都是金属粉尘,对身体伤害很大,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工具,要是有明白的能贴个地址吗?

网友:
据说在tb上搜“铁皮剪 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