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天7控,加一点油门就全油了!

楼主(2011-10-30):
新手请教天7控,加一点油门就全油了,
电机
最大转速吓人!是怎么回来,那里没有设置好吗?谢谢!!!
还有新机、天7的控,要如何设置控,要调些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没设置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

网友C:
1.行程
2.3d模式

网友D:
可能电调的油门行程没设好,或者控的油门曲线飙得太快
调机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先潜水学习吧

网友E:
为了兰州的安全,请兰州潜水一个月再飞

网友F:
很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电调什么牌子的?

网友G:
电调的油门行程没好,控的油门曲线没设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好盈飞腾40A,看来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设置油门行程
1.开启遥控器,把油门打到最高点
2.电调接上电池,等待2秒
3.听到“哔-哔-”,油门最高点确认音
4.将油门推到最低点等待1秒
5.N声短鸣音表示锂电池节数
6“哔-”油门最低点确认音
7.系统准备就绪可以起飞

网友H:
可能把3D开关打开了,也可能油门通道反向了。
总之,调试时,大桨和尾桨都必须拆了才能接通电池。

楼主:
拔掉电机2根线,开控油门推到最大,接上电池,电调没有报警,找不到原因没办法解决,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