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3D高手蛇滚的手法和技巧

楼主(2011-10-30):
进军3D了 扭力滚经过10多小时的练习已经练到基本不错舵了 今天练了两小时的蛇滚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我知道蛇滚是在滚动的时候用垂尾和平尾不断调整保持机头扬起 但滚动的时候是不是要不断的来回轰油门增大舵效啊 我这样练对吗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窍门 或者练成的高手有什么经验赐教下小弟 还有就是大家一般模拟多久能练成啊 先不求精只求会 心里好有个数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A:
那个比吊机难多了。高手的说法无一例外都是“无它,唯手熟尔”

网友B:
不错, 蛇滚比扭力滚难练,变化更多。可以分几个小步慢慢来,先不要追求大迎角的滚动,先练平直的连续慢滚。然后练横滚绕圈,逐渐掌握横滚的同时能控制方向。最后练机头上扬的大迎角蛇滚。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练,空余时间没事就练模拟器,不断的滚呀滚。大约3,4个星期后略有小成。
还要注意练习的时候要均衡的发展左右两个方向的滚动。

网友C:
想当初扭力滚练了不下几年的时间,LZ10多小时就pass了,我只能慨叹自己真笨
我不是高手,飞的时间长了,探讨一下。
1、LZ说的方法基本是对的
2、要飞好,最关键首先是功夫,每个基本动作通过不断重复形成牢固的条件反射
3、我的练习顺序扭力滚、正倒飞眼睛蛇、横滚、蛇滚

网友D:
练 内侧飞 外侧飞 正飞 倒飞 的航线
不是简单 得能 飞航线 要练到 能控制 住 高度 航线 姿态 。。
再开始 练 蛇滚 。。 就很容易啦
还有 练蛇滚 要架 好飞机
重量要轻 翼载荷要低点 另外舵机的 响应要快 设备的跟随性要好 、、
才能飞得很漂亮 同时 感觉飞机的 滚转 操控性的 完美手感
两个字 舒服。。。

网友E:
对,油门要来回抽插!

楼主:
两天没上论坛 这么多高手赐教 不胜感激啊 谢谢了 按照大家的指教 继续刻苦练习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前辈我说的10个小时是不错舵了 但稳定程度上还差的很远很远

网友F:
先练习自旋吊机,自然就会蛇滚了

网友G:
原帖由
jmilxj
于 2011-10-31 12:34 发表
先练习自旋吊机,自然就会蛇滚了
扭力滚和眼镜蛇滚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H:
扭力 滚不会啊, 转到一半就掉高度炸鸡了...怎么弄啊

网友I:
10楼在胡说八道

网友J(2011-12-25):
10楼的pg不错啊,口水。。。

网友K:
在模拟器如此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存在什么高难动作了,只要肯练,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想把动作飞的精准,那就不是几天几小时可以做到的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能飞好就已经很庆幸了。看看国外的顶级高手,他们飞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国内很多业余爱好者也同样会飞,但飞行的品质却有天壤之别。

网友L:
15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