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么拆装内循环滚珠丝杆

楼主(2011-10-30):
在论坛好像没看到有人发过,希望不是我火星了,呵呵

刚淘了一条1602的内循环丝杆,成色不太好,旋转不顺滑,明显螺母内部进沙子了,,刚好从没拆过内循环的,正好拆开看看什么结构的

话说外循环的拆了无数根,这内循环的研究了半天有点牛吃南瓜无处下手的感觉,算了,不管3721直接把螺母旋了下来,这下清楚了,内部非常简单滴,就4个塑料的反相器,什么都没有,结构也一目了然,

与外循环的比较,最大的区别是外循环的所有滚珠组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会绕丝杆几圈的,通过插管头尾相接,而内循环的则是4个单独的小循环,每个循环刚好一圈,其中大半圈在螺母上,一小部分通过反相器短路回去。就这么简单滴。

安装看图,之前当然先要清洗,然后在螺母内丝杆上抹上润滑脂,把丝杆插入螺母,注意你需要的方向,然后注意螺母的圆孔对应两条滚道,与丝杆的滚道对准,如图的1234,这里有个小技巧就是先把螺母两端的防尘环装上,可以把丝杆大致的定位到与螺母同心,装滚珠时能保证已经装进去的滚珠不会跑偏。然后确定从哪个滚道装珠,,这个只需要看看图上的1234,4个滚道,根据丝杆螺纹的旋转方向,看滚珠的循环是从1到4还是2到3,看反相器的螺纹也一样的,我这根丝杆是2到3的,所以从2装珠,一个一个来,后面几个需要边装边旋转丝杆,4个循环都一样的,简单吧,嘿嘿

另外哆嗦几句,好多兄弟不赞成自己拆装丝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照我的理解,丝杆拆装后我们改变的只是滚道里滚珠的排列次序,对外循环丝杆来说,所有的珠会经过丝杆和螺母的所有地方,那么它们的磨损是一致的,即使排列改变也不会影响精度,对内循环丝杆来说,所有的珠会经过丝杆的所有地方,只经过螺母的自己的循环圈,假如某一圈的滚珠因为螺母的制造公差磨损大一些,我们将滚珠混淆以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好处是将磨损平均化了,精度反而提高,坏处是每个循环内的有效珠减少【只有大珠有效】,额定负荷小了,对于我们DIY来说,不像工业机长时间工作,所以影响应该不大的。退一步说,要求高的完全可以在拆丝杆时先拆反相器,一个一个来,把每个循环的珠单独退出来,单独清洗,安装,做好记录编号,安装时对号入座,这样就不会对丝杆有任何的影响了吧。同样的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到导轨滑块上

另外需要注意一下滚珠,如果清洗后的滚珠色泽一样,就随便装,如果滚珠明显色泽不一样,一部分亮一些,那么说明是有隔离珠的,色泽暗的是工作珠,色泽亮的是隔离珠,安装时要间隔排列,我拆过的丝杆一般带预紧的都是有隔离珠的

最后一定要注意的是

拆开丝杆后一定首先清洗滚珠,不要就这样放一边,一定先把滚珠抹上润滑脂,这样滚珠不会到处跑,不然你就哭去吧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不对之处欢迎鸡蛋,转头

网友A:
看见螺母滚道有锈迹了 应该做点处理,有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螺母滚道有锈迹了 应该做点处理,有没有难度?

有锈的滚道是没有用的

网友B:
丝母和丝杠的材质比较特殊,有锈也是浮锈,用细目水砂纸轻轻打磨完全可以去除,精度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我拆了这种内循环的,拆了就装不回去了,后来寄到商家那修。

网友:
我扔鸭蛋可以不?

网友C:
拆丝杆时先拆反相器,一个一个来,把每个循环的珠单独退出来,单独清洗,安装,做好记录编号,安装时对号入座,
注意一下滚珠,如果清洗后的滚珠色泽一样,就随便装,如果滚珠明显色泽不一样,一部分亮一些,那么说明是有隔离珠的,色泽暗的是工作珠,色泽亮的是隔离珠,安装时要间隔排列,一般带预紧的都是有隔离珠的
记住了。谢谢楼主清晰的图片,仔细的解说。
另外,楼主能否介绍一下,怎么加工丝杠的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丝杆时先拆反相器,一个一个来,把每个循环的珠单独退出来,单独清洗,安装,做好记录编号,安装时对号入座,
注意一下滚珠,如果清洗后的滚珠色泽一样,就随便装,如果滚珠明显色泽不一样,一部分亮一些,那么说 ...

据说要加工中心才好,这个我就不会了,呵呵

网友:
想知道用的润滑脂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要加工中心才好,这个我就不会了,呵呵

我也说说我加工两头的方法,把弹性卡头(仪表车卡头)装仪表车车上车内孔16mm,然后装丝杠车轴承位,能保证同心度,我做了一根,用百分表已经测量不出偏心了。

网友:
好文 ,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NSK的AS2,一般用女士摩托车的后传动润滑油就可以了,10块100ML,那个油很黏的,挥发慢

网友(2012-08-28):
我买的国产丝杆,要拆下换向器,必须先拧出丝杆,然后从螺母里面才能拆出。

网友:
多拆拆才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网友:
我有个thk的丝杆,,貌似反相器也不好下,封死了。。。。

网友:
一起看多拆外循环的,内循环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拆解的。

网友(2012-10-06):
前几天也将丝杆拆卸了研究了下,装了1个多小时,也没状好,现在已经知道工作原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内循环我以前发过方法,你可以去找找看看

网友(2012-12-26):
好帖子。。收藏。。感谢LZ的分享。。。顶个。。!

网友:
我的内循环的没有那个塑料的反向器,外面整个都是铁的,只有里面看得到反向的槽,做成一体的,买了珠子还没装,没有那个黏黏的润滑油
另外请教LZ,每条循环道的珠子是装满呢还是留一点不装满?

网友:
真厲害,這也能拆,還能裝的回去,厲害了。

网友:
内循环的滚珠丝杆我拆装过很多条了,刚开始也是不敢拆

网友(2013-09-12):
我的也旋下来。我的是国产的1605的,螺母上有3个圆的塑料, 难道是3个反相器? 好象拆下不啊, 我装回就是直接把珠粘有内壁上再装回,但装回感觉比原来的紧了。

可能珠子数量分配上不均了。我只是随意的把珠放回没有看数量,而且我看内部槽上珠子好象不太多,有些地方少些。

网友:
请教各位注入油脂的方法,是抹到丝杠上还是灌倒螺母里,新手,多指教。

网友:
明白了,我看了下,原来一个塑料盖下就是一个反相器,我的是3个就是3个反相器,也等于是3路循环,一个循环是一圈。

黄油有粘性,粘在上面就可以直接旋回,连哪个引导用的筒子都不用了。

我也想知道润滑用什么了,除了黄油, 我只有汽车用的机油,以及买的一小瓶小日本 的什么润滑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母和丝杠的材质比较特殊,有锈也是浮锈,用细目水砂纸轻轻打磨完全可以去除,精度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丝杆副配合精度是以微米计算的,如果3.175 -2u滚珠正合适,-6u就会感觉松动,上砂纸对精度不会太大影响?

再说了,丝母滚道在内部怎么上砂纸呢?用棉签沾除锈液擦拭锈迹,之后再用棉签沾研磨膏,还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