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e和700e区别?

楼主(2011-10-30):
请问600e和700e。除了大小的区别以外,其他区别大吗?
我已有700N,本来想买600e的,结果看到论坛里面都说买600不如买700。
选哪个?纠结中……

网友:
就大小上的区别觉得还不够吗?

网友:
电池电机不通用不过电调可以向下兼容,电机不知道不敢说,舵机通用桨不通用,一个600mm一个690mm

网友:
没玩过不懂

网友:
1、大桨不同
2、马达不同
3、所用电池700是4000~5300两块不等,600是2600~3300两块
4、炸机费用也不同~
5、700放在一般小车尾厢的话要脱头罩,600可以戴着头罩放入

买700的话可以跟你的700N通用部分零件,买600的话是体验新机~~~~~ 建议买600。。。

网友:
价格区别

网友A:
700e 爽飞多一点, 600e 爽飞少一点,
700e 费用多一点, 600e 费用少一点,
700e 充电慢一点, 600e 充电快一点,
700e 动作柔一点, 600e 动作暴一点。

- 700N VS 700E, 700E 会更暴就像上了 YS120
- 半新手多会買 700E 比較容易学。
- 我这里的老鳥多賣了 700 飞 600 ,对於他们來说动作已无太大分别 700机不够刺激,长远飞还是口袋要紧。
   (以下暴力机种-新手不已)

网友:
如果闲得没事做,可以买一只ALIGN的800尾管,把螺旋桨换了,重心、动力、曲线等调整下,装个下挂或前挂云台,就可以搞搞别的事情了!比如XX少FU洗澡,比如空中散大便等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e 爽飞多一点, 600e 爽飞少一点,
700e 费用多一点, 600e 费用少一点,
700e 充电慢一点, 600e 充电快一点,
700e 动作柔一点, 600e 动作暴一点。

- 700N VS 700E, 700E 会更暴就像上了 YS120
- 半新 ...

TT50X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