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11-10-30):
本人想入魔,有以下几点问题,请各位前辈指导:
1、进口控和国产控,选择哪个好点?本人倾向于选择WK2801,
2、本人想玩直机。买套装机还是自己组装?
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如果完全没接触过的话
建议:买个260a什么的 感受一下
或者玩玩模拟器感受一下
确认自己是否玩下去

网友B:
WK2801pro 我现在在用,还不错。
还是自己组装好,套机带的配置一般都不好。

网友C:
又一个潜水艇

网友D:
继续潜水

网友E(2011-12-13):
再潜潜水再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