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主轴对比询问 E240 VS淘宝看到的一个小电机

楼主(2011-10-30):
我新买的雕刻机,比较垃圾,算是学习用品吧,卖家给配的的E240电机,经过几天使用发现,电机非常不给里,具体表现为轴向窜动间隙很大,用手拉动有明显感觉,粗略估计有1MM多~~导致雕刻的时候刀尖会莫名其妙的抬高一截或是走着走着,降下来一截~~所以思索着发个贴问问,看看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比较240电机大家用得还是很多的,应该不至于都有像我这样的情况吧~

在逛淘宝的时候,搜索“主轴”,按销量排序,看到这么一个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69479111&_u=utnmo0125d

特性曲线

外观

转子
说是有330W,看了看曲线,在330W的时候转速还有8000,空转转速到了20000,看到卖家拆了,转子还做过动平衡处理,最重要的一点是,卖家还收这个电机轴向无间隙!
我平常主要用雕刻机来给PCB钻孔,还有雕刻切割一些有机玻璃啊什么的,功率要求应该不是特别大,但是轴向间隙让我非常恼火~

大家帮看看,这两个电机各有什么优劣呢?

网友:
这个给力,我一下子买了3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我看着也有坛子里的人买了,所以来发帖问问。朋友你用手去抽动输出轴,感觉得到间隙嘛?

网友:
这两种电机我都有,E240电机声音小,轴向没什么窜动,你的可能是轴承轴向垫片没弹力了,下面这种21元,我买了两个,用12V直流带,力量还可以,精度也行,就是声音太大了,家人会有意见的。

网友:
我的E240电机是二手的,抽动有很大的间隙,拆开开发现这个E240少了一个轴承弹簧垫片,后端盖有四个的定位的坏了一个。
这个号称几百瓦的电机没轴向间隙,就是这轴小了点,正在考虑用什么同步轮带动无动力主轴。

网友:
E240电机声音小,换新的轴承,很好用

网友:
这个电机电动工具用的,标称功率是短时工作的,不适合做主轴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我的电机没有换轴承啦,卖家跟我说是换了轴承的,但是声音不小呢,转的感觉也不平稳~~关键是轴向位移很大啊,非常恼火!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可以考虑啊,声音大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我觉得我的240声音一点都不小,放在桌子上,一开动在桌子另外一头都能感觉到震动~

网友:
声音大小没有仪器,打个比方,在楼房的两个屋,一个屋内开电机,另一个屋睡觉,把两个门都关上,那个小电机的声音会干扰到另一个屋里的人,而E240发出的声音另一个屋听不见。另外小电机的功率我觉得40-60W比较真实,300W标的虚高,但是21元的价格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
声音不是一般的大,太吵了
而且电源是个问题,用线性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我看看,要是可以考虑弄一个试试

网友:
e240转速才多少,声音当然低了,可是用途有限,雕刻机还是高转速好

网友:
21元的这种就是噪声太大了 ,可能是转速太高

网友E:
试用了不少主轴

最后发现用e543 加工成无动力主轴 还是蛮有性价比的

加工能力相当不错 加工铝 铜 用3.17的铣刀 可以0.5 f1000 轻松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能不能给个主轴的图纸参考参考啊,也有打算做无动力,正好趁放假回家有设备大干一场!

网友F:
这款主轴我现在就用 要是LZ能有什么可以降低噪音的办法估计这款真的很好,我今天捡了块超厚泡沫材料切割盖住电机效果为0……(可能我太天真了),请问坛里有对主轴的声音进行隔音的案例吗,出来兜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主轴我现在就用 要是LZ能有什么可以降低噪音的办法估计这款真的很好,我今天捡了块超厚泡沫材料切割盖住电机效果为0……(可能我太天真了),请问坛里有对主轴的声音进行隔音的案例吗,出来兜兜了

快回去,看看你的主轴电机给你吾得快感冒发烧了, 为什么要选用这样的电机?既然选用了,就不要考虑“嗓门”大。 什么电机用来个什么,适合在什么场合用,我不是攻击这样的电机,而是你没有考虑我们大家基本上是在家里玩的。

网友:
大侠说的是,不敢电机不发烧,我是空转…… 对于电机我是一窍不通啊,我是学弱电的,单片机控制板什么的还可以,对于机械就小白了,雕刻机是坛子里掏的,坛友是用这个,我就接着用了,能推荐安静点的吗,我一般就雕电路板,亚克力还有木头什么的 不怎么接触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用了不少主轴

最后发现用e543 加工成无动力主轴 还是蛮有性价比的

加工能力相当不错 加工铝 铜 用3.17的铣刀 可以0.5 f1000 轻松加工

3643131有没有做mini雕刻机的打算?行程A4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G:
有條件和能力的話 重新設計製作電機兩個端蓋 安裝角接觸軸承 (個人意見 僅供參考)

网友H:
21的 要求不高,5v电脑电源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