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天7,死区有木有?

楼主(2011-10-30):
小弟用了半年天7了,其它方面感觉这控都没问题,可是摇杆四个通道都有死区......(死区就是摇杆**位置附近有一小段行程舵量不会变化)。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操控的,尤其不利于调机(小弟用的MB)。。。
小弟在此咨询一下各位用天地飞的大大,各位的控也有死区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补充一下,小弟已经检查控的所有设置,排除设置造成死区的可能

网友:
都用的起MB了。。。咋还不换个好控呢

网友:
有木有
又一个脑残

词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用了半年天7了,其它方面感觉这控都没问题,可是摇杆四个通道都有死区......(死区就是摇杆**位置附近有一小段行程舵量不会变化)。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操控的,尤其不利于调机(小弟用的MB)。。。
小弟 ...

我就是升降舵的电位器在中点的时候有少许的死区,换了电位器有所改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又是如此

网友A:
是虚位吧?

楼主:
额。。。看来天7比较冷门啊。。。
那天8天9或者华科尔会有这个问题吗?请教老手~

网友:
也是用天7的新手没有感觉

网友:
同用天七。没有感觉到。

网友:
天7没有,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虚位吧?

可以这么认为,我之前用天六的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应该是天地飞进的天七电位器有问题

我用天六和天七分别接G4,可以发现天六的操纵比天七细腻,特别是在中点处,CH1,CH2,CH4天六基本没有虚位,而天七则有,这点在飞直机时感觉最明显

网友:
木有!

不过天7手感不咋的!!甚至没有Esky的四通控好,提手也不是金属的,总之就是用料很省啦,若不是考虑到天地飞的2.4G系统还稳定

网友B:
我的是美国手,油门中点有2度没反映,改日本手后,又跑到右手了。原来左手的没问题了。我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美国手,油门中点有2度没反映,改日本手后,又跑到右手了。原来左手的没问题了。我估计是程序问题

我用万用表测过电位器的阻值变化,在中点的时候有那么停顿一下,目前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的,过两天那个数字式的测测看,给大家精确数据

网友(2012-02-12):
右手油门,中间位置有小截行程油门,螺距均无反应。。。

网友:
天7 ·没感觉到·新手·

网友:
我的也是天7,好像虚位很大,我是美国手的,在调螺距时中间虚位很大。。。。。

网友:
天七虚位 买了就后悔了....

网友:
在用天7,这手感,是真不行!等用残了或者出毛病了,直接扔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2801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