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A电调如果使用盘式电机会和DJI一样,在急油门时堵 ...
请问XA电调如果使用盘式电机会和DJI一样,在急油门时堵转吗?

楼主(2011-10-30):
请问XA电调如果使用盘式
电机
会和DJI一样,在急油门时堵转吗?

网友:
 为什么都木有人回复啊 自己做沙发好了~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的头像太丑了,所以没人回复,换个头像就有人回复了

网友C:
显然也会的 你没看dji测试么 测试时候没接飞控 也就是说 是电调和电机之间的瓜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给我寄一个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有人回复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不过那个不是XA的电调啊~

网友E:
合理的电机与螺旋桨配置是必须的。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过用户反馈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F:
会的,XA20A电调+4408 420kv盘式电机+15寸碳纤桨或14寸APC桨大负载会严重丢步,因为XA电调没有进角设置选项所以无法解决,后来没办法换的好赢电调

网友B:
盘式电机 没用过,不干吃螃蟹
打酱油路过,帮楼主顶贴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这个回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