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如何增加水压!

楼主(2011-10-30):
老家在农村,家里用的水都是山上出来的自留井水,拿根水管就可以接回家使用了,最近老爸老妈想买个热水器,可无奈自流水的水压太低了,水接到家里一米多高就在上不去了,想过做一个水塔,可那成本有点高啊,还得不时的抽水,有些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直接在水管上装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增压的。
另外还想问一下,有一种开关,类似于继电器,就是A开关一摁一下去,电路接通后它自身的磁路也被接通,开关会被磁铁吸住。当线路上的B开关断开后,A开关磁路断开,从而断开A开关。不知道这种开关叫什么名字!

网友:
潜水泵  接触器

网友A:
l六级士官不知咋整?官衔是买来的?真不知我告述你,用不锈钢焊个水箱,放到房上,地面加上水泵加压,

网友:
加压泵,去搜

网友:
你是男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能想到,做个水箱放在房子上面,水如何上去呢,用泵抽,这样其实挺麻烦的,洗澡之前需要看看水槽有没有水,不然洗到一半没水了怎么办,看水--抽水--关水--开水洗澡!
我的想法是在水管上有没有一种泵,直接装在水管上水管开关一开,泵自动启动。水管开关一关,泵自动关闭!

网友:
在热水器前加一个小管道泵,这个泵的有个功能,就是当管子里有较小水量流过是会自动通电加压,当关水龙头时,管子没有流量了,就自动关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六级士官不知咋整?官衔是买来的?真不知我告述你,用不锈钢焊个水箱,放到房上,地面加上水泵加压,
你没有仔细看楼主的帖子么???楼主就是因为觉得成本高才不做水箱的,做个水箱放在楼顶上增加水压这个小学生都懂了!!!

网友:
用水泵。 在加一个水位控制器。 我就样弄,水塔+水泵+水位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错,不知道具体的名字叫什么,我按上面的名字搜了一下,好像没有这样的,主要是那个电控制的部分!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7楼 的那个叫做 水流开关、水流控制器。

网友:
淘宝上很多,搜索:全自动家用增压泵,看附图。

        以前我家一户一表改制前,经常自来水压太低,燃气热水器点不着火,借出差广州时街上随便买了个装上,还行。但是,自动开关有个使用前提,就是要有一点点地水压才会自动开启电开关,里面就是一个磁铁加干簧管和可控硅,也就是热水器的进水开关打开后,由于水流的流动,使得磁铁上移,吸动干簧管开关,接通可控硅的触发极,则主电路打开,增压泵通电运转,自来水增压,热水器的水压开关才会打开通电、开燃气、点火,如果你一点水压都没有,要在外面另外加个水泵开关才行,这个自动开关没用的。

网友:
你去搜索 水锤,一种不用动力的水泵,很多山里边用的东西,结构很简单,能把水从山脚送到山顶。不过不知道你的入水量怎么样,水锤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还有一种水锤泵能增压百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这个不错,准备买一个!
谢谢你,同时也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标题

我们这里夏天满大街都有卖家用水塔的,放在房顶,夏天洗澡都不用加热,才不到100元,上水买个管道泵。

网友:
要是在山上的自流井比房顶高,连管道泵都省了。

网友:
用水锤一般都要建一个水箱,否则可能流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