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91 HZ-R 3D

楼主(2011-10-30):
小弟刚进了91HZ-R 3D发觉调整和91HZ不一样`
请问中高大概要多少圈呢?

网友:
0.75.0.75

楼主:
那么小`我试过小于一圈`发觉会热``
然后把主油针退到1.2圈`中退到1``就发觉转速提升慢

网友:
双1.5 再收2格  我是这样的

楼主:
你用什么排气?

楼主:
我的是ALIGN的90排气
CP 30%的油``
双1.5的话``没力``反映慢

网友:
呵呵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用的939排气 也是CP30%的油  我双1.75磨了几个起落  现在收到1.5又2格   虽然还有点富油  但是力量出来了 而且温度很低 烟子比较浓

楼主:
那你提速会慢吗?

网友:
我用hatori的管子,双0.75.力气很好。

楼主:
楼上的0.75的话`不会过热?
为什么和1.5收2格差那么远

楼主:
还有``如果我先调整主油针`那中速油针应该为多少开始调整

网友:
按我的来看  1.2圈以上估计富了   应该没力   我的高在1圈 中圈收2格 定1940   力量不可以  但我的针还可以继续收       我用968排气    威宝30%的油   调的

网友A:
是的 我现在富油  但是说实话有力的 侧钟摆完全不掉转  定速1960  偶尔螺距没控制好要调转下   飞下来手摸下面 要感觉会儿才感觉有温度
但是有个问题我也顺便请教下前辈们  点火后推油门到50%的时候  就感觉飞机转速掉下来了  声音也小了  但是马上又转起来 声音大起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呵呵

网友:
我的高速 1圈加一格,中速1圈。CP  30的油,排气原厂亚拓的。感觉发动机也不是特别给力,侧摆可以连续,但是速度不可以太快。感觉这个发动机还可以在收点油阵,以前用过comso的20的油,主油阵几乎收到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现在富油  但是说实话有力的 侧钟摆完全不掉转  定速1960  偶尔螺距没控制好要调转下   飞下来手摸下面 要感觉会儿才感觉有温度
但是有个问题我也顺便请教下前辈们  点火后推油门到50%的时候  就感觉飞机 ...

可能是油针还有点富,转速没有那么容易提升到定速的转速,会有突然转速增高后又稳定: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王兄 嘿嘿  是我 知道不
 刚统计了下损失 不小  唉

楼主:
的确·感觉在1圈都富油了···排气老滴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