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机器做的第一个零件-z轴固定座

楼主(2011-10-30):
因为没有装限位怕撞机器,所以干的很慢,时间都花在熟悉机器坐标 对刀。z轴还没有装电机,手动摇

网友:
强大的机器

楼主:
装好以后得样子,可能需要两边各焊接一块加强肋板

楼主:
直径45的那个孔用来和联轴器校正同轴度,间隙是1毫米  ,73的的沉圆是电机法兰盘

网友:
这个不错啊,都是高手

网友:
哈哈,跟我的电机安装板长得真像,不过我是用25LV+车床做出来的

网友:
切屑形状不错,孔应该是钻头打的,看来还是用普通电机直连比小功率的电主轴用的舒服啊。那个电机是多少瓦的,加工中间孔的时候用的多大铣刀,加工参数如何呢?

楼主:
不敢大刀,颤,一点一点扣出来,1.5kw电机没有减速,主轴钻孔容易憋死,16铣刀,f200,那个台阶孔三刀,干的很慢

网友:
不用加固了,这个电机座不承受力量,丝杠的力由丝杠轴承座承受了。

网友:
这几个丝杆固定座好像是叶工提供的?

网友:
你的都干好了,我的还没怎么开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油!
我的机器还有很多需要整,加防护,加限位和原点开关,换BT30主轴和伺服电机,立柱还要加粗,底座打算灌水泥,还要做个齐腰高的铁架

网友:
能干活了,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