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控的人看看

楼主(2011-10-30):
我把日本手的天六a改成美国手之后, 油门只能接二通,三通接上后就不是油门了 ,但接二通油门后发现,拉升降杆 方向舵和升降舵同时在动,什么情况??懂控的人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把主板卸下来,两个电位器的位置换一下,

网友A:
看看你下面微动开关的混控开了

网友A:
应该是第一个4通直机的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改控的时候只把电位器的信号线互换了一下,还要换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天六a 能告我一下哪个是混空开关? 谢谢了

网友A:
你会不会换错了,是两个面向中间的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混空开了 ,关了之后就好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二通是油门,不影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