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Honey Bee CP3 终于发现原来是横轴弯了……

楼主(2011-10-30):
等了好几天到周末,新的主桨和其他配件终于到了。安装好了之后在家里启动,飞机还是一直抖动,却又找不出问题所在……到楼下去试飞一下看看吧,结果刚一离地立马仰面朝天倒栽葱,把尾风叶摔坏……
回家去检查半天终于发现桨根处不太对劲,费了老鼻子劲把横轴拆下来,居然都弯成那个样子了……
这飞机入手到现在两个多星期了,一直在等快递,修完就炸,没正经飞起来过,好屁啊!
航天虹的运费好贵,这飞机的横轴是啥规格的,能在别的地方买到便宜的吗?

网友A:
这飞机横轴完全可以自制!
买来直径为3mm的钢圆棒,截取合适的长度后,两端用板牙绞出螺纹即可DIY成功。
想要硬度高点的话,用弹簧钢棒。怕炸机时横轴太硬伤旋翼头组件的话,就用用45#钢棒。
不锈钢虽好,但加工螺纹比较麻烦——不锈钢有点“粘”板牙,手工不太容易加工出螺纹。
一根一米长的钢棒的价格大概只有2元,足可以做出20来根横轴了。
再不行的话,那就买些M3的机制长螺丝,去掉螺丝头,然后用火加热螺杆,加热到450℃(微红)左右,快速地投入水中冷却(此过程称之为淬火),使螺杆的刚度适当提高。中间的螺纹用电路板上扯下的铜皮包住(用502粘固),目的是防止螺纹损伤旋翼头上的"O"型圈。
弄不到薄铜皮,那就去机电城多买些Φ2*Φ6*2mm的O型密封圈吧!那东西3块钱能买100多个。只要定时更换掉被螺纹磨坏的O型圈就成,100多的数量够将飞机飞烂。。。。。。。。。。。

网友A: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做到低成本娱乐!
成品的价格=成本+利润+税费+……,购买的时候还得掏出不菲的邮寄费。

网友A:
为了低成本玩BEE CP3的哥哥(king III),我现在是连大桨都在自制。

网友B:
还是别折腾这破飞机了。。。。

网友A:
原帖由
高飞CB100
于 2011-10-30 18:36 发表
还是别折腾这破飞机了。。。。
哦?敢问:哪个不是破飞机?

楼主:
额……我家不是开工厂的,这些工具还真没有……我还是去上网买一个吧。航天虹官网的横轴居然要13块,坑爹啊,别的地方才3块一根,不过运费要1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