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钻 尺寸公差?

楼主(2011-10-30):
买了只3mm的中心钻,卡尺测量了下,只有2.8mm,这个在正常的公差范围内吗?

网友:
估计是算上了你的钻的跳动。

楼主:
关键买的还是上工的,郁闷啊

网友:
这个公差是否正常我不知道,我认为2.8mm是不影响使用的,中心钻的径向跳动和锥角是有精度要求的。

网友:
中心钻 是有后角的  你量的地方估计不是两个刃口

楼主:
我卡尺夹住中心钻的小头,旋转钻头,2.8mm是最大尺寸,测量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把我的1.6上工中心钻小头用游标卡尺量了一下,量出来是1.6mm,卡尺精度是5丝。
请问你的中心钻是多少钱一个买来的?价格便宜的话是仿上工。

楼主:
买的A级上工中心钻,9元1支,后来我用公司计量过的数显重新量了下,最大2.94mm

网友:
中心钻不就定位用吗。为啥大小要标准呢,反正后面还要扩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A级上工中心钻,9元1支,后来我用公司计量过的数显重新量了下,最大2.94mm

9元的应该是正品,6元以下都是假货。格价决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