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看

楼主(2011-10-30):
20%的甲醇中80%的是什么?

网友A:
20%是硝基甲烷,80是甲醇,还有少量润滑、稳定的添加剂。

网友B:
额,貌似车是15%润滑剂飞机20%,像30的飞机油就是30%硝基甲烷,20%润滑剂,其他是甲醇和添加剂

网友C:
20%的甲醇燃油之中的“20%”是指“硝基甲烷”的含量。
硝基甲烷的含量一般从5---35%,越高暴发力越强。
润滑油是一常量一般为18---20%。剩下为甲醇。
如:20%的甲醇燃油成分为,20%硝基甲烷+20%润滑油+60%甲醇。
5%的甲醇燃油成分为, 5%硝基甲烷+20%润滑油+75%甲醇。
35%的甲醇燃油成分为,35%硝基甲烷+20%润滑油+45%甲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