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7寸导航屏显示不全,看不见下部osd电源信息。

楼主(2011-10-30):
前天改了个地面图传集成显示箱,给佳的美8寸监视器接线的时候,不小心,线接反,烧了。于是另用一个歌乐的7寸触摸导航屏来做监视器,接好线通电发现osd部分显示不全,就是下面的信息都看不见了,但是接到电视上就能够看见那些信息,郁闷。是否需要重新换块监视器呀。图片一会上传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导航仪上应该可以设置显示比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仪上应该可以设置显示比例的

不行的,那个小日本子产的歌乐导航仪抠门的很,无法设置任何东西,但是触摸屏好玩,带20G硬盘,可以放照片,听音乐,对了,还可以看看美国地图。而且你们看到没有,就连29寸的大电视,好像也看不全osd信息,这飞宇的osd也太膨胀了吧 ,我用的fy21ap+117

楼主:
你们都没有遇到过这种监视器显示不全的情况吗?

我的人品太好了

网友:
是制式的问题

设置镜头、OSD、显示器的制式。国内一般设为P制

网友:
看样子摄像头或OSD是P制的,显示器是N制的,所以少了3行。

楼主:
镜头制式在哪里设定哦 诚心请教
那个显示器确实是N制式的,那个是小日本子专门给老美定做的 所以是N制式,装的地图是美国地图,本来准备淘来换个中 国地图的,没想研究半天才发现,系统都是固化了的,没法改变,只好作罢。

楼主:
还有哦,

你们看那个电视显示器画面 好像也显示不全,那几个电流 电量 距家距离数据都跑到边缘了

网友:
摄像头一般是固定制式的,没法调。OSD的制式应该可以设置吧。

网友:
红杏没看见。全是绿草。

网友:
tv制式不对,我也碰到过这情况,全部改为PAL制,再重启

网友:
有时候字符都叠加不了,没字符

网友:
这个应该跟显示分辨率有关,就像电脑一样,你平时设置成1024*768的能看见图标,如果设置成640*480的图标就不一定看得全是一样的道理。楼主试试设置显示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镜头制式在哪里设定哦 诚心请教
那个显示器确实是N制式的,那个是小日本子专门给老美定做的 所以是N制式,装的地图是美国地图,本来准备淘来换个中 国地图的,没想研究半天才发现,系统都是固化了的,没法改变,只好 ...
如果镜头的制式没法改,那你就将OSD及显示器的制式全部改成N制就行了。

只要制式是一样的,就可以显示完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镜头的制式没法改,那你就将OSD及显示器的制式全部改成N制就行了。

只要制式是一样的,就可以显示完全了

osd自动识别摄像头的制式,这种情况只有换摄像头或显示器来解决。
接通电源时,屏幕上会有摄像头的制式显示,注意识别一下。